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TD-200

楼主(2007-10-27):
各位大虾: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在S7-200中有这么一个菜单,TOOLS工具栏中的 TD Keypad Designer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啊!还有怎么让PC和TD进行通讯啊?我只有一根和PLC通讯电缆和TD/CPU通讯电缆!我想问该怎么去通讯,TD/CPU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接口???

网友A:
TD Keypad Designer就是自己设计TD200的键盘,打印出来以后贴到TD200的面板上,自己搞LOGO都可以。
PC和TD200通讯:TD200自带一根与S7-200的通信电缆,TD200直接与S7-200连接,PC和S7-200连接就可以了。PC不需要直接和TD200连接。

网友B:
用起来没有国产得文本方便

网友A:
用中文版的还将就,TD400C比TD200系列要稍微好一些。
不过国产(当然包括台湾品牌)的文本显示器,确实比较灵活,价格也比较适中,不过品牌就没西门子的那么响了,好多客户是有个面子--品牌效应的,呵呵。

网友C:
在这里我还是强烈支持国产的!
1:国产的功能比他好。
2:软件使用比他方便。
3:国产的文字移动比他方便。
就怎么个缺点!
1:国产的牌子没他好!!

网友D:
笔笔名说得好,我用OP320的,比TD400好用

楼主:
TO:
老菜鸟:
谢谢你的赐教,但是我还有一个疑惑,那就是CPU224的只有一个口.当他和TD200相连接时,那就没有多余的口让我和S7-200的通讯口相连了,CPU226好象有两个口,分别是PORT0和PORT1!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E:
联上不就行了吗

网友A:
如果是程序调试,那么在程序调试时取下文本显示器的电缆,连PC就行了,不过没那么方便。要不你就用226。如果不加通信模块而直接从这个口扩展,没去研究过是否可行。

网友F:
下面引用由笔笔名在 2007-10-27 9:58:00 发表的内容:
在这里我还是强烈支持国产的!
1:国产的功能比他好。
2:软件使用比他方便。
3:国产的文字移动…
--------------------------------------------------------------------------------------------
说得经典啊。

网友G:
直接用电缆连上就行了;

楼主:
ZJZC:
谢谢你的支持,但是不能直接和电脑连接啊,因为TD-200自带的通讯线两头都是针输出啊!所以没有办法和电脑相连接啊!

网友H:
TD-200不用和电脑相连啊

网友H:
直接写进PLC,再用TD200自带的通讯线把TD-200与PLC连接就行了。也不用给TD-200外接电源的.如果外接电源要注意把TD-200和PLC的连线电缆中的电源线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