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设备在运行的过程中外壳带电,大家是按照什么步骤来排除的,大家说说,看看大家的安全知识够不够.

楼主(2007-10-27):
要是一台设备在运行的过程中突然漏电(外壳带电)你应该怎么按照什么步骤去排除这个故障?

网友A:
1、停止机器运转,断开所有分路开关,将总开关停电,在主开关上挂上警戒牌。
2、逐路检查设备的绝缘性能。

网友B:
把各部分的接地线接好

楼主:
这道题是FOXCCON的面试提,很多高级电工都答的不完全,都没有打满分

网友C:
首先,在漏电设备周围做好安全警示,其次穿戴好必须得保护用品,测量漏电设备对地电压值,第三如果用电设备可以短时间停下来,则断开电源,并挂警示牌。第四将该设备单独挂接地线。第五逐步检查该设备可能漏电得原因。

网友D:
最主要的是先要停电呀

网友E:
能否告诉正确答案???

网友F:
能否告诉正确答
同意 木一

网友G:
总体原则是:判断是主电路还是控制的问题。
一、停电;二、断开各断路器,分别测量各电动机、执行无件绝缘电阻,判断是否正常;三、上面还不能解除的话,测量控制电路。

网友H:
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带电,说明保护系统出现问题,不一定是绝缘问题。1.停电后应检查零线和保护线是否断路,包括供电线路;2.重复接地线和接地体是否断路;3.才是检查用电设备的各处绝缘。如果保护系统完好,外露可导电部分永远不会带电,有绝缘损坏,则保护动作。

网友I:
我的观点同意楼上的,我们更注重事前

网友J(2008-03-21):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