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隔着玻璃操作的按钮

楼主(2007-10-27):
有没有一种隔着玻璃操作的按钮,玻璃厚度为10MM,
在一台设备上我看到过是一种漫反射光电开关,但不知哪个公司产的.
大伙有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提供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把你的要求说详细些,不说清楚点不是很清楚你的控制方式.漫反射的光电开关很多,国产的口的,反射距离可调的

楼主:
就是开关装在玻璃里面,用手指在玻璃外面按,手指和开关隔着一层玻璃.

楼主:
没有人用过这个开关吗

网友B:
接近开关就能吗

网友B:
一个长开一个长闭的

楼主:
 接近开关要用磁或铁,手指有磁或铁吗??

网友B:
电磁接近开关

网友B:
用钥匙之类的

楼主:
这个不好吧,操作要用钥匙,小心把玻璃搞碎了,
谢谢愈强见意.

网友C:
光电的,或是电容式触摸开关

网友D:
一,这么宝贵的按钮需要用玻璃来保护
二,精度怎么控制?是手指放在上面就动作,还是按压玻璃才动作,手指在玻璃上面划过会不会有误动作?

网友E:
按钮一般都是控制强电的,非要用电子电路去实现,就算可以做到,成本也是很高的了。

网友F:
加接近开关,里面加金属,想要用把接近开关对准就行了

楼主:
控制箱工作在沙漠防爆区,运行时不能开盖.成本要高也没办法了.
这种按钮不是直接用来控制电机什么的,产生误动作没多大关系.重要操作都要求输入密码.
控制方式是手指放在上面就动作了那种,进口仪表大多是这种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