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的扭矩控制

楼主(2007-10-27):
各位大虾,小弟我正做一项目,要求用伺服控扭矩,我以前都是用位置控制模式来控制位置和速度,请问在位置控制模式下能否控制扭矩,另外在扭矩控制模式下怎么来控制速度和位置?急,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在位置模式下,无法直接控制扭矩,最多做个扭矩限制。

你是要单纯的控制扭矩,还是通过扭矩方式来控制速度和位置?
如果是前者,位置与速度就是不可控的。扭矩与速度、位置不是孤立的东西,是通过负载的状态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完全实现对三者的绝对控制。
如果是后者,你需要有一个闭环控制器,可以实时检测速度、位置信号,并计算所需要的扭矩,想伺服输出扭矩信号。这就是一般的运动控制卡(器)了。

网友B:
“在位置控制模式下能否控制扭矩” 松下伺服中的位置控制模式加转矩控制模式不行么?满足不了你的要求么?

网友A:
“松下伺服中的位置控制模式加转矩控制模式不行么?”
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C:
“松下伺服中的位置控制模式加转矩控制模式”———估计只是一种可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切换的配置选项。

网友D(2008-12-17):
其实用PLC实现真正的扭力控制,计算方式非常的麻烦,你要找出脉冲速率与扭力的关系,还有要从驱动器处反馈脉冲到PLC,再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运算,通过DA模块输出0到正负10伏的电压给驱动器, 当反馈脉冲为零时,类似于电机停止,这是电机输出的扭力最大.最好的方法用工控机

若在位置模式下做控制,最多只能实现位置控制+扭力限制

富士康小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