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高手请帮宝贝香香做个数据库

楼主(2007-10-27):
哪位高手请帮宝贝香香做个数据库,这样礼物就不会发重复了.

网友A:
是啊,帮个忙呀。

网友B:
也没个说明?

楼主:
工控TOP10光盘、腕枕、工控通讯第几期、工控点点、徽章、背包,
上述礼物邮寄时间,注册用户年度积分动态变化,大家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

网友B:
用EXCEL的用户宏大部分可以完成,但注册用户年度积分动态变化需要和网站的数据库链接才行,估计需要内部统计完成。

网友C:
很好 的提议,非常感谢

网友D:
各位老大不用费心,网站注册用户本身都会有数据库管理的。偌大一个网站,后台没有数据库怎么成?前台ASP的俺都可以帮你们维护,后台也行,是MSSQL还是ORACLE?
如果没有礼物发送字段,让数据库维护人员加一两个字段就解决问题了。如果没人做,把数据结构给俺看看,俺给你们重新构造一下,哈哈

网友E:
建议很好,请高手帮忙!

网友F:
这个想法很好哦!

网友G:
热心的工控人啊,呵呵

网友D:
数据库偶尔出现问题,MSSQL的数据库

网友D:
数据库出现的问题:
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ODBC Drivers 错误 '80040e31'
错误原因可能有:
1、应该创建对象
Set Conn=Server.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Set Rst=Server.CreateObject("ADODB.RecordSet")
你都写上了么?
2、这边正打开数据库进行锁定的浏览或编辑,如正在更改添加字段等
3、可能是循环忘记了MoveNext
原来我也遇到过类似提示,但忘记了具体原因,不过肯定是以上原因之一。

网友D:
事件日志中提示: 数据库 '*********' 中文件 '***********' 的自动增长在 453 毫秒后已取消或出现超时。使用 ALTER DATABASE 设置更小的 FILEGROWTH 或设置新的大小。
原因:
数据库设置时,[文件增长]按百分比来增长,当数据库文件很大时(1G以上),新增操作都会报超时,而这时候其实CPU、内存占用率都非常非常的低。
解决方法:
把上述的文件增长这里设置为一个更低的百分比或者直接指定增加多少兆字节。

网友H:
有谁发现重复发放了?

楼主:
我接到工控TOP10 2007光盘3个还是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