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教CPM2AH与电脑联不上

楼主(2007-10-27):
我原来用西门子的PLC比较多,这次想试用一下欧姆龙的,型号CPM2AH,通电后和电脑连接,编程软件是在欧姆龙官网下载的CX-P 7.1版,在将工作区里的PLC的型号选为“CPM2*”,网络设置选为“SYSMAC WAY”,再点击“在线工作”,怎么也联不上,或者点击“自动在线”,也联不上,工程又催的紧,真是急啊,请高手不吝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
5.0 的都足够了
连线可能不对吧
别的可能没什么原因了
http://www.cechinamag.com/blog/ytzidonghua
有线的做法

楼主:
我现在也在搜5.0的,但没搜到,谢谢你对此贴的关注,连线也正确,因为在我点击自动在线时,PLC的通讯指示灯在闪烁,我到现在还无能为力

网友A:
可以
QQ 596716790

联系

网友B:
怎么连不上啊?通讯电缆不对吧。

网友C:
电缆应用CIF02的,自动在线就行了,应该能联上,

网友D:
本人有一个欧姆龙CPM2A-20CDR-A,20点的,学习可以,联系我吧,13590776736,QQ413262896(注欧姆龙PLC我中山的)

网友E:
应该连的上的,你应该是电缆不对,或重新设置一下计算机的通讯口!

网友F:
总算完成了部分工作,今天有时间来看看这里.前几天把我的密码忘记了.着两天度出来了.又写了一个软件以防止将来再次忘记.有需要的碰有可以联系.Email:xuanxuandebaba@yahoo.com.cn可以应用的PLC 有三菱触摸屏\欧姆龙C系列PLC\三菱FX系列PLC.都可以度出密码.联系电话13453105455.

网友G(2007-11-27):
应该在自动在线中选择连接端口,与电脑的端口一致,且通讯频率一致,应该好了,通讯频率在设置里进行

网友H:
同意楼上的,首先要使通讯口一致,然后再设置通讯协议

网友:
电脑是通过COM口和PLC连接的吧?
指定COM1或COM2试过了吗?

网友I:
电脑的通讯口需要设置,在网络类型-驱动器-端口号
PLC-自动在线-选择连接端口,两边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