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在哪里买可控硅

楼主(2007-10-27):
本人欲购买几个三菱可控硅,型号是TM90DZ-24 5个 TM25DZ-H,北京有两家公司报价,说他们的货是新品,请教各位朋友,这两家公司的模块产品可信不可信。一家是北京万国奋发有限公司,一家是北京捷拓紫荆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A:
直接上电子市场上买得了,只要耐压,电流流通能力一样就行了.

网友B:
在电子市场上买就得了,为啥非要用三菱的?

网友C:
楼上:我前段时间随便买了几个可控硅模块,换上去不能触发,再查新买的(可控硅模块MTC-160A1600V上海椿整),触发电流500MA.我们原来的那种(扬州的),触发电流只有200MA.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D(2009-06-07):
想买可控硅去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416678901.html
上面有联系电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上:我前段时间随便买了几个可控硅模块,换上去不能触发,再查新买的(可控硅模块MTC-160A1600V上海椿整),触发电流500MA.我们原来的那种(扬州的),触发电流只有200MA.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可控硅的质量问题,芯片采用的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电子市场上买就得了,为啥非要用三菱的?
楼主如果想买可控硅的建议买西门康或者艾赛斯的正品模块,现在市场水货假冒的很多

网友F(2009-10-28):
有使用调功器的客户 可以联系我
yangxingl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