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胶贴标技术的应用

楼主(2007-10-27):
                                     不干胶贴标技术的应用
    技术的进步与市场的需求分不开的,琳琅满目消费品如何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是商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各类商品,特别是以日化产品为代表的消费类商品对外包装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在外包装中占有重要一席的贴标技术正日新月异。
    在不干胶贴标中,很容易出现贴标不平整、出现气泡与皱褶及精准度不高等现象。出现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没有根据包装容器的形状及材料选择合适的贴标设备和标签材料造成的。
一般设计方法的难点:采用停止式定位严重影响生产效率,而采用运动式定位却严重影响了精度;精度与效率是矛盾的。
    经过我公司团队共同研发,对不干胶贴技术的应用踏上新的高度。
一、气泡消除:
      1、首先消除静电的影响,采用去静电离子风机对瓶身做除静电处理,用除静电毛刷去除标签的静电;
      2、增加标签的贴标压力,尽量增加压力使标签与被贴瓶的附着力增加;
      3、控制贴标过程,使标签在贴标过程中与瓶子线接触,彻底赶走气泡。
二、标头
     1.、多维空间调整:标头可实现8维空间调整,附加位置显示器,倾角调整,保证了贴标的精准度的要求。
     2.、采用双压辊设计,充分提高标签的张紧力,利于贴超薄标签出标。
     3.、加宽设计,最大通过标签宽度250mm,外部标签检测器,可根据不同标签快速更换传感器,实现多元化运用。
     4.、新型标签离合器,使张力更稳定,运行更加平稳,三点式标头上下调节装置,使调整更顺畅,标板更稳定。
三、定位机构
     1.、采用独特的设计,完全解决了异形瓶子的贴标问题。在贴异形瓶时,可以先根据被贴瓶子的截面特征做出不同的定位块,将定位块装在定位机构的偏心块上,当被贴瓶经过时定位模具快速合拢,再以与输送线同步将被贴瓶子送出,经过定位的被贴物的位置被准确地定位在压带与输送线之间。
    2.、定位机构通过伺服马达传动,实现同一转内不同的运行速度,提高设备的生产速度。本机构的定位块是上下各一组,完全解决了瓶子的倾斜问题,因此实现了轮转机才有的特点,使被贴物完全垂直于输送线,彻底解决了被贴物的倾斜问题。日常生产中,有很大一部分瓶子的长宽比较小,不利于整形带进行整形,该机构的应用彻底解决了定位不准的问题。
四、 压带机构
    1.、主马达双排链条传动,加大传动力矩,减小链条的变形。
    2.、压带大跨度支撑,双螺杆调整,螺杆之间采用链条传动,实现同步。
    3.、大范围调整,压带高度可调节区域0~350mm, 利于产品种类更换。
五、整形机构
      采用机械传动,实现整形带与其输送线及压带的完全同步。主输送线、压带、整形带通过齿轮传动,由一台大功率马达带动,完全同步运行,实现无段式调速。采用加大的螺旋伞齿轮传动,增加了运行的安全系统。
六、动力辊机构
     1、 加大设计的动力辊,弃海棉而采用橡胶,使用寿命大大提高,同时可方便地实现方瓶包围贴的转换、扁瓶双面贴的二次辊压、圆瓶圆周贴等一系列贴标动作。
     2.、该组机构的应用,使设备可以实现的功能增加,可以贴扁瓶、方瓶、圆瓶、异形瓶及方瓶的四面或三面包围式贴标,大大提高设备的使用范围,为经济用户解决了一机多用的大问题。

网友A(2008-09-25):
 需要贴标机(单双面都可报价,贴洗涤类瓶子,有用透明标贴的,瓶子有好几种品种,基本上是贴标的位子是平的或有一点凸,也有圆瓶只贴前面两面的)、灌装机、旋盖机,要我提供的资料我有,请传明细报价单给我(必须有每个部件的品牌、型号、及自做部件明细,安装价格,编程费,维护费等),没有明细的算了,谢谢合作,合作愉快!!   83810108@qq.com

网友B:
珐玛珈(广州)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www.pppharmapac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