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控制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7-10-27):
变压器,双线圈隔离型,输入380V~ , 输出220V~,输出的2个接线柱用试电笔测都有电,请教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是正常现象

网友B:
你只道变压器是什么原理你就不会问这问题了

网友C:
这个我也不知道的

网友D:
1 变压器二次侧没有中性点,也没有接地。
2 对人有保护作用,即不易触电。
3 漏电流导致电笔发光或显示。

网友E:
隔离变压器是这样的。

网友F:
正常现象

网友G:
理论上讲此时你用手去摸,是不会触电的。前提是你的变压器要漏电电流非常小。这也是用隔离变压器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