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型号

楼主(2007-10-27):
哪位朋友知道以下两种电磁阀的功率,望告之,不胜感激。
(1) 2w-025-08
 (2) 2w-160-15

网友A:
转贴。。

2W系列电磁阀,阀体采用锻压成型,内件不锈钢制作,用于管路中对液体,气体介质通断的自动控制。

  ◆ 主要技术数据
  1、使用压力:0~10kg/cm2

  2、最大耐压力:16kg/cm2

  3、使用流体:空气、水、油、瓦斯、煤气、液化气

  4、使用流体粘度:20CST以下

  5、工作温度:-5~80℃

  6、电压波动范围:±10%

  7、动作方式:直动式

  8、型式、常闭式(即通电后阀开启,或常开式(通电阀关闭)。

  9、工作寿命>15万次

  10、绝缘等级:B级

  11、经圈温升<75℃

  12、功率<15W

  阀体材质︰ HPB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