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ABB410

楼主(2007-10-27):
各位师傅们!
我最近维修两台ABB410 3.7 KW. 一个不显示之后,我将另一台开关芯片更换后还是不显示.
结果我将开关芯片换回后这台显示的也不显示
还把一个十欧的电阻烧坏.
现在怎么修这台机器的3844B供电电压始终是13伏,有微弱摆动.

网友A:
我遇到过,是3844的电源脚的电容漏电,换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