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完全定位.

楼主(2007-10-27):
求助:有没有一种机械装置,可以使圆柱形材料径向定位,而轴向可以移动?

网友A:
    现成的应该没有吧,但很容易做啊,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给个建议仅供参考下:
1、圆柱形材料放到或自动送进一个可径向锁紧的装置(假设是A)
2、A采用滑动或滚动轴承与滑轨相连,并且A可径向转动的外座固定在链条/同步带/气缸杆等可带动其滑动的部件上
3、如要求径向自动校正,可加电机控制转动或采用机械式自动归零装置(方法很多,按工况选择)
  你不妨说说对这个装置的详细要求,有时间的话,我给你提供一套完整的方案供参考下,共同切磋切磋。

楼主:
感谢您的关注!
以下是
http://www.gongkong.com/tech/download/include/13739.asp
就是类似画面中的固定装置,不止可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