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通过485口控制单片机—modbus

楼主(2007-10-27):
我现在要做用vb开发界面,通过485网络控制多个单片机去控制功放!我不知道数据传输的协议怎么设计,是不是应该用modbus,或者其他的什么协议,大家能不能给点意见!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定制一个写协议只要有校验一般就可以了,最好是主从式的PC做主机,其他设备为从机,可以参考modbus等通讯协议当然如果你也可以用modbus了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数据不是很多的,就是控制单片机的功放的一些参数,音量和温度,电源开关什么的,但是我没设计过协议啊,是不是按照modbus的协议要求自己改一下就可以了,在软件上按照自己设计的设置啊

楼主:
如果我用modbus协议应该注意些什么啊,我想知道modbus和profibus的区别,我的这个控制系统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B:
可以多交流。
vb6_888@126.com,qq:68820778,msn:pos_tcl@hotmail.com

楼主:
我也希望大家多交流,我是初学,现在要开发东西,需要这方面的经验,大家多帮助!

网友A:
你如果把要求写明了我可以帮你拟定一个比较简单适用的协议
wjun7610@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