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欠压

楼主(2007-10-27):
一台440-37KW变频器上电报A0503,启动就报F0003,788J去掉还是报。
高手帮我分析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只有换一台了,或维修MM440了

网友B:
换个24C02试试,多数是这失效

网友C:
LM358和它外围电路仔细检查,R0026=?

网友D:
继电器肯定没有吸合,查+24V

网友E:
继电器吸合没有?

楼主:
继电器吸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