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应用经典技巧60例(转)

楼主(2007-10-27):
经典技巧60例

1.如果同时有多个窗口打开,想要关闭的话,可以按住shift
不放然后点击窗口右 上角的关闭图标.

2.在保存网页前,可以按一下"ESC"键(或脱机工作)再保存,这样保存很快

3.用电脑听CD可以不用任何的播放软件,把音箱线直接接到光驱的耳机孔,
放入 CD,按光驱上的play键就可以直接听了,这样听歌可以不占用系统资
源。(如 果你的电脑坏了,不能启动或什么的,一时放在那不能修,千万
不要浪费资源 ,把用里面的电源给光驱通上电,就可以暂时做CD机了.

4.MSN中发消息的时候是按enter的,如果想要换行而不想发出消息,可以
  shift+enter或ctrl+enter

5.浏览器的地址栏里可以调试简短的HTML代码。方法如下: 地址栏写
  aboutbc 回车,就看到效果了.

6.Windows快捷键:
win+m 显示桌面
win+pause 系统属性
快速重新启动:按确定前先按shift(不适用于2k、xp).
彻底删除:shift+del
不让光盘自动运行:按shift
Ctrl+Esc:相当于"开始"或WIN键
Ctrl+Home:将游标移至文字编辑区的开始始(Home单用:移至列首)
Ctrl+End:将光标移至文字编辑区的终点(End单用:移至列尾)
Alt+F4:关闭当前视窗(若是点一下桌面再按则为关机)
F2:更改名称
windows+e 资源管理器.
windows+r 运行.
windows+f 查找.
windows+u 关闭系统.
windows+d最小化所有窗口,再按一次Win+D可回到最小化前的窗口.
windows+m最小化所有窗口,但再按一次无法回到最小化前的窗口.
Shift+F10,可以打开所选项目的右键菜单.
按住 CTRL+SHIFT 拖动文件:创建快捷方式.

7.关机快捷方式
(1). 在桌面空白位置按鼠标右键 -> <新建> -> 选<快捷方式>
(2). 在<指令行>键入 rundll.exe user.exe,exitwindows
(3). 在<选择快捷方式 的名称>键入<关闭Window>或你想要的名称 ->
    按<完成 >
8.重新启动快捷方式
(1). 重复以上 (1)
(2). 在<指令行>键入 rundll.exe user.exe,exitwindowsexec
(3). 在<选择快捷方式的名称>键入<重新启动Restart>或你想要的名称 ->
    按< 完成>

9.RUN - > cmd 或者command
就会看到DOS窗口。不知道大家注意到那个小小的图标没有,在左上角。
点击这个图标, 就会看到下拉菜单, 尤其是Edit下的一些功能, 很方便

10.con、nul是MS系统的保留名,它不能做为文件名!检查你的web空间是不
  是M$ 系统,可以建一个con的文件夹试试

11.想把约旱哪掣鑫募械奈募鲆桓隽斜? 用什么软件呢? 不用,直接在
  命令 行下输入 "tree /f > index.txt".打开index.txt看一下是不是一目
  了然

12.保存无边窗口页面请用CTRL+N新开窗口

13.如果一个文件夹下有很多文件,如果想快速找到想要的文件,先随便选择
  一个文件,然后在键盘上选择想要的文件的第一个字母就可以了

14.说个QQ隐身登陆的笨办法:
在网吧上网,如果直接从注册向导登陆的话QQ是上线登陆的,可是有时候却不
希望现身,怎样实现隐身登陆呢?
就是拿一个没用的QQ先从注册向导登陆了,选择状态为隐身,然后在系统参数
中选中以隐身方式登陆,点确定,然后直接在这个QQ上运行注册向导登陆你要
登陆的QQ,你会发现现在QQ是隐身的了。

15.win98改ip不重启的办法:
  1.改完ip选择取消。
  2.在设备管理器里禁用改了ip的那块网卡。
  3.启用网卡。
  ok,你改的ip已经可以用了

16.2000和xp下运行"cmd",进入dos窗口,复制和粘贴都用右键完成

17.收藏夹不要放在系统盘,以免忘了备份,每次装完系统用"超级魔法兔子“指
  定路径

18.对于系统不明白的地方,平时多看windows自带的帮助,不要盲目去找人解决
,也许帮助才是最快和最全的。(其余软件也是同理)

19.winxp自带批量重命名功能,只要选中一堆文件,选重命名,然后改第一个文
件,改完后,其他文件也会自动修改

20.上网时在地址栏内输入网址,系统会记录下来,虽然方便以后不用再重复,
    不 过如果是公用的机子,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到过哪些地方,可以用
  “CTRL+ O(字母O,不是0)”,这时对弹出一个“打开”对话框,在其中
  的地址栏内 输入网址,就不会被记录下来了.

21.IE快捷键:

Ctrl+W关闭窗口
F4打开地址拦的下拉选择网址
F6或ALT+D选择地址拦
空格键可以下翻页,Shift+空格则可以上翻页

22.如果你用foxmail,邮箱路径不在默认位置,可以修改account.cfg

23.NTFS分区上文件属性中有个“摘要”功能,很有用的,这样一些软件安装程序
是什么东东就不会忘了啊!

24.在IE的地址栏输入: javescriptlert(document.lastModified)可以得到网
页的更新日期.

25.通过网络共享时,尽量使用"运行",\\ip地址\共享文件名,而不要使用通过
“网上邻居”浏览访问,速度很慢,而且经常不全(特别是2000,xp),还要
  注意适当的运用$

26.在98下快速做启动盘,只要把windows/command/edb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干净
的软盘中就可以做98启动盘

27.运行pq分区失败,出现不可识别的分区,只要找到pq安装目录UTILITY的
  PTEDIT32.EXE,可以把原分区还原为原来格式.
打开资源管理器,选中文件夹,用小键盘的*,可以把这个文件夹中的所存在的
  所有子文件夹迅速列出

28.QQ自己加自己的方法:在黑名单中加自己,然后再把自己拖到我的好友中就可
以了,然后再运行注册向导.

29.如果浏览的页面中应

网友A:
好长,慢慢看

网友B:
不错,就是内容太多了

网友C:
是不错,没事去看电脑报太累了。

网友D(2008-06-09):
好多技巧都很实用,谢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