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PLC第一个军工订单--(潜艇内)鱼雷电源PLC系统

楼主(2007-10-27):
一、鱼雷电源充电控制的基本要求:
    1、直流电源对120节电池进行恒流充电。
    2、充电过程中,动态检测每节电池的电压。
    3、充好电的电池能脱开,并能自动检测脱开后的电池电压。
    4、在充电主电路发生断开、松动等故障时,系统能自动报警,并能自我保护。
    5、当系统进行任何动作时,都必须接收上位机的指令,并将系统检测数值和工作状况能回馈到上位机。

二、用科威PLC构建的控制方案
    1、将120节电池按16节为一组,采取分组检测控制,共分为8组。
    2、用过渡单元进行8组之间的协调,和与上位机的通信。
    3、每一组内的检测PLC及控制PLC间,信息互通,是RS485的主从结构。

   图1  框图说明:
     CAN网络共有科威9台PLC,一个CAN主站与8个从站进行CAN数据交换,而上位机只与CAN主站进行数据交互。上位机与CAN主站PLC是通过编程口进行数据交换。
     8组控制单元,每一个单元只是一个CAN网络从节点。组内以RS485固定协议进行数据交换,其中CAN从节点PLC是组内的RS485的主节点。
     CAN通信或RS485通信,其通信状态是可见的,保证系统数据的通畅及系统工作的安全。

图2 说明:
   充电控制(如KM012)与旁路控制 (如KM011)分别为一个接触器的常开点和一个常闭点。为防电池短路放电而设的熔断器,选为60A。
   J01,J02,。。。,J16是16选1继电器组。在任何时刻,最多只有一个继电器吸合。为保证确切可靠运行,其继电器多余触点可以接入PLC输入,作为继电器状态检测。在检测和软件互锁均失败的情况下,FU012强制熔断,FU012为自恢复保险,或用R=20K电阻取代。

图3 说明:
    J01-----J16在任何时刻,最多只能吸合一个继电器,可将继电器的触点对应接入科威PLC输入点,只有当所有输入都为空时,才具备输出继电器的条件。当输入与输出不一致时,可以判断继电器是否正常,从而保证每次电池测量的正确性。
该系统已成功运行在某潜舰上!

网友A:
好方案,能发给我,我想学习学习!

网友B:
PLC系统里存储是怎么实现的?需要电子硬盘这个产品吗?

QQ:372398964
MSN:reamen@126.com

网友C:
 好方案,能发给我,我想学习学习

网友D:
是美国海军还是英国海军啊

网友E:
你不是间谍,问那么多干吗?

网友F:
这么厉害。。。。前途不可限量哦。。。。。。。。。。。。。。

网友G:
收藏了,有空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H:
好是好!容易泄密!!不要太详细!

网友I:
泄漏军事机密!

网友J:
TO:rdgrd
   老前辈啊!我对你表示无语!

网友K:
其实原理很简单,跟普通蓄电池冲放电原理一样.没有什么机密可言.更谈不上泄密!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庄稼汉在 2007-11-5 22:07:00 发表的内容:
     其实原理很简单,跟普通蓄电池冲放电原理一样.没有什么机密可言.更谈不上泄密!
--------------------------------------------------------------------------------------------
充放电却无机密技术可言,但从你文章中无意流露出的电池组数量,放电电流大小,却可以估算出潜艇的大小,续航能力等。

   日本人仅靠当年新闻里一篇报道,表扬说王进喜等靠肩扛腿运就把钻井机器运到现场云云,就判断油田离铁路不远,再根据其他情况,就判断了油田的大致位置。

    根据你所说的,以及黄石的地理位置,可以判断潜艇应该在武汉。如果在黑龙江里造潜艇,那用黄石科威plc的几率就很小了,对吧?

网友L:
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M:
如果能用在军用设备上,那还是很强的啊!
      象中国军用设备一般不用外国PLC吧???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工控夏菜鸟在 2007-11-7 15:38: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能用在军用设备上,那还是很强的啊!
象中国军用设备一般不用外…
--------------------------------------------------------------------------------------------
[black]能用在军用上,当然就不错!!大家都知道,电子器件分:民用级,工业级,军品级,宇航级,一般的PLC多数工业级的,军品级,特别是舰船行业的一般要求防潮等级比较高,所以能用在潜艇上,必经过军工部门的层层严格检验,从器件性能,到工艺水平都是毋庸置疑的,大家快来强啊![\black]

网友H:
    能用在军用上,当然就不错!!大家都知道,电子器件分:民用级,工业级,军品级,宇航级,一般的PLC多数工业级的,军品级,特别是军用舰船行业的更比一般要求防潮等级比较高,所以能用在潜艇上,必经过军工部门的层层严格检验,从器件性能,到工艺水平都是毋庸置疑的,大家快来抢啊![/b]

网友H:
军品级的PLC还等什么?快来抢啊![/b]

网友N:
那也未必,部队里的军费开支是最不透明的,你没看见多少负责装备采购的都住别墅亚

网友O:
军队比外面更黑暗……

网友P:
俺还没有见过军品级的PLC。
很想看看。呵呵。
我眼里军品级别的东西应该可靠性很好。质量很好。
我相信军队也有黑暗面。
但我不相信在这样重要的地方,军队的哥们胆敢为了吃更多的回扣而使用质量很差的产品。
万一出问题,查出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H:
下面引用由Siemens++在 2007-11-7 16:55:00 发表的内容:
  那也未必,部队里的军费开支是最不透明的,你没看见多少负责装备采购的都住别墅亚
--------------------------------------------------------------------------------------------
你见过?别 你MD造谣!!西门子行了多少贿?电力行业西门子给李小鹏行了多少贿?中国就是你这样的汉奸太多,国产货刚有一点苗头,就过来TMD放屁,滚N的!

网友H:
国货推广不利最大的一个原因也是TMD汉奸太多。
      西门子的这条狗倒是蹦出来的恰到好处,就像吃条鱼,刚把刺剔干净,露出白肉了,就他妈冒出你这只苍蝇。。。。。
   行什么贿?来你说说!一台plc能赚几个钱,能行几千块钱的贿?能买别墅?你他妈睁着眼放屁。  军工行业恐怕是你行贿也进不来的,。。。酸葡萄效应吧?

网友H:
下面引用由Siemens++在 2007-11-7 16:55:00 发表的内容:
  那也未必,部队里的军费开支是最不透明的,你没看见多少负责装备采购的都住别墅亚
--------------------------------------------------------------------------------------------
真是个傻p逼,部队团级以上干部随军,都住家属大院,那都是公家的房子,退伍转业以后都要搬出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能大些,但那是公家的,你个傻p逼,以为那是自己的?你看石光荣家,独门独院二层小楼是不是?那都是公房。傻p逼!

网友K:
相信自己国人的水平,很多好设备不一定要靠不正当手段才能卖的出去!大家共同支持民族产业才能提高我们整个工业自动化水平.

网友M(2007-12-02):
下面引用由庄稼汉在 2007-11-8 22:16:00 发表的内容:
  相信自己国人的水平,很多好设备不一定要靠不正当手段才能卖的出去!大家共同支持民族产业才能提高我们整个工…
--------------------------------------------------------------------------------------------
    是的啊,国产PLC的发展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和支持,

相信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土地上由着外国的产品赚取高额的利润,

民族产业发展起来了,外国的产品价格也会大幅度降低,利人利己

网友Q:
20年前,我曾经用一位机做成的可编程序控制器控制军舰的导弹发射装置,导弹发射成功后,军方还发来贺电和奖状。不知军方也发贺电或奖状给你们了没有,否则有哗众取宠之嫌。
  希望国产PLC真正能做大、做强,能用在各种尖端领域。

网友Q:
不好意识,系统一直提示错误,我就一直发,结果发了这么多,请版主删掉多余的。

网友R:
   PLC已不是高尖技术,科威PLC服务于国防已有多个案例,不曾获得军方还发来的奖状.
   本案例中,仅PLC就用了25台,如是民用充电,可不需要做得这复杂!

网友S:
现在就是很多国人不相信自己的国家有好的技术好的产品,但是如今嫦娥都上天了!

QQ  286170797

网友T:
      科威PLC能在军工充电系统上用,那么科威PLC能在“嫦娥”上出现“科威”造吗?

网友H:
下面引用由贴片电阻在 2007-12-4 23:50:00 发表的内容:
        科威PLC能在军工充电系统上用,那么科威PLC能在“嫦娥”上出现“科威…
--------------------------------------------------------------------------------------------
不要这么问嘛!科威用于军工,并不表示所有军工都用科威。这就比如说:你爸是男的,并不表示所有的男的都是你爸一样。

网友Q:
TO 黄石科威:
  你的标题是第一个军工订单,现在是“服务于国防已有多个案例”,我就搞不清楚这“军工”和“国防”差别在哪?做人要诚实啊,不要瞎忽悠。

网友U:
长见识了!

网友V:
哈哈,科威,家族式企业,没前途。

网友A:
楼上的:
      你了解科威,多少?

网友R:
    to 东方剑:
     充电系统是科威第一个军工订单,但完成时间已有一年,其它案例也有些时间了,有何不妥?
     国产PLC到了大发展的时机,市场许可超出了大家的想象,本是很正常的事情,怎起如此波澜?
    东方剑想必在PLC领域奋斗多年了!请多谈谈技术吧!否则跑题了!

网友W:
我支持我们国家的军工全国产化,防止小日本、美国佬、俄毛子、对我们国家的军工技术控制,科威是我们国家的骄傲。

网友H(2008-02-06):
这就是造潜艇的武汉船厂。我国大多数常规动力潜艇就是在这里建造的。 所以说,用户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科威plc质量好得很。

网友H:
 Siemens++: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7 16:55:00
    那也未必,部队里的军费开支是最不透明的,你没看见多少负责装备采购的都住别墅亚 西门子行贿门追踪:向中国转账账号曝光

Siemens++:先擦干净自己屁股再说吧。要是没有行贿,估计国产份额还会大些!!
2007年08月24日 09:11:04  来源:人民网

【收看新华手机报】
    编者按:西门子公司日前表示,美司法部已对公司可能涉及4.2亿欧元贿赂丑闻调查。德检察机关称西门子现任或前任员工通过设立境外秘密账户从事腐败交易换取合同。目前所涉及可疑资金超过10亿欧元。

    西门子全球CEO勒舍尔中国行:寻找救赎之道

    22日,彼得·勒舍尔(中文名“罗旭德”)结束在印度的访问,马不停蹄奔赴下一站 ——中国上海。对于这位德国西门子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来说,在中国逗留的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将被最大程度地利用:会见西门子的高级经理们,会见中国政府高层,与上海、北京的地方政府部门会谈,会晤中国国家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吴祥明等人。稍后,他将飞往日本,3天后再回中国,作为随行人员陪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于26~29日访华。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23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勒舍尔。曾培炎说,西门子公司作为世界著名的电子、电气公司,是与中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一个重要伙伴。希望西门子公司和中国有关企业继续保持和发展长期合作关系,深化在多个领域的合作。

    勒舍尔的两难境地

    印度—中国—日本—中国,勒舍尔行色匆匆,在西门子各海外公司亮相。“只有我人到场,才能建立信任。”他说。

    7周前,这个49岁的奥地利人接管西门子公司,成为该公司160年历史上的首位外籍和外聘掌门人。当时,他宣布要带领公司 “更迅速、更专注,更精简”地前进。但就目前情况看,内部整治、树立诚信将是勒舍尔更迫切的任务。

    曝光于去年11月的西门子商业贿赂丑闻冲击了公司的核心。因为此次事件,西门子当时的监事会主席冯·皮埃尔及首席执行官柯莱菲尔德相继下台,更有一干高管被拘。

    勒舍尔就任之后能否改变西门子海外公司进退维谷的困境,尚不得而知。德国媒体认为,如果勒舍尔将公司带出“贿金泥潭”,可能同时意味着公司一时间将在其最重要的发展中经济体市场上损失惨重。但假若勒舍尔不能切实解决问题,那么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将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时刻威胁公司的未来发展。

    由于身处西门子最重要的发展中经济体市场,西门子的中国分公司尤其受各方关注。勒舍尔来到上海后,西门子中国区总裁理查德·豪斯曼(中文名“郝睿强”)22日在上海承认,去年已解雇了20名“未经公司允许擅自行动”的员工。但他没有介绍有关解雇员工的细节。勒舍尔此次则再度强调:行贿行径不可容忍。

    去年,西门子在中国的销售额上升39%,总额接近50亿欧元。此外,公司自2004年以来在中国的投资额达约10亿欧元,雇员数量仅在去年就新增8000人,总数达到4.3万人。

    从“220030”账户走的410万欧元

    西门子公司的海外业务遍及世界上190个国家和地区。其海外公司的最高负责人几乎无一例外是德国人或外籍国际经理人,在该国或地区供职的时间最长不超过3~4年,往往缺乏时间与大客户建立密切联系。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与第三方机构合作,以获取来自当地官方机构或国有企业的大额合同。

    “然而,这样的合作不可能免费。”德国媒体称,内部调查发现,西门子在中国50%的生意都有贿金的影子,存在违反公司反腐败规定的行为。该媒体援引西门子公司某经理的话说:“在中国,大约90%的生意都有中间人插手。”“没有他们,什么都做不成。”

    但西门子中国区的一位高层和公关部人员在回复《第一财经日报》电子邮件采访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或“现在下结论太早”、“没有充分依据”。

    今年7月,西门子海外公司的特别银行账户曝光,这些账户动用的款项并不在公司的总体运营账目中留下记录。西门子内部审核发现,可疑资金数额迄今已超过4.2亿欧元。而德媒体称,仅西门子海外公司公关部门动用的贿金数额就接近10亿欧元。

    另有德国媒体13日报道称,据西门子内部文件披露,通过在列支敦士登Neue银行开立的3个银行账户,西门子内部有人将资金转往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仅在账号“220030”下,1998年9月初至次年4月间,就有6笔资金被提取,总额约合现在的410万欧元(当时为马克)。

    德媒体上述文章认为,从“220030”账户转移的资金,很可能被西门子用于获取中国的一处煤电项目合同。该项目1998年初启动,当时合同金额约为5亿马克。

    调查的触角从列支敦士登延伸到印尼,再到中国。西门子商业贿赂丑闻大有“风雨满楼”之势。公司内部曝出有贿赂行为的部门,也从电信部门扩展到电力建设、医疗技术、火车制造等部门。

    去年11月,德国慕尼黑检察机关搜查了西门子位于慕尼黑的总部,封存了无数档案资料。在美国和德国,西门子面临被处以巨额罚款的危险。而德国、瑞士、意大利、希腊及美国等国的司法部门正对西门子展开调查。

    西门子在7月底的一份报告中承认,问题资金的数额可能大大增加。西门子的内部调查,主要针对有中间人介入的业务咨询协议,以及相关的灰色支出。西门子此次委托美国德普(Debevoise & Plimpton)律师事务所对公司财务进行调查和审计。在调查过程中,该律师事务所宣布发现了远高于原先预计额的不明支出。有消息说,涉及的贿金数目已增至约13亿欧元。

    “员工将在新道德准则下宣誓”

    新任命的西门子掌门人忧心忡忡,脸上没有欣喜。西门子股票的表现呼应着他的表情:公司的股票在达克斯指数(包含德国30个最重要企业的股价)的排名中靠后,股价在过去数周下滑了5%。也许可以让勒舍尔稍稍欣慰的是,西门子的经营态势仍不错,公司上下对于内部整改,并没有强烈的抵触。

    勒舍尔希望改革公司的领导体系,适当加强总部的监控。有观点认为,西门子总部应把运营和销售权移交给海外公司的当地经理人,由他们来经营和发展同各国政府部门及机构的关系。此外,颇惹争议的咨询协议必须置于公司总部的控制之下。

    西门子与客户签订的每一项合同都遵循一个“四眼准则”——每笔生意由营销人员负责,财务经理签字。德媒体的报道称,在西门子有个说法:“财务经理们构成西门子秘密的影子王国。凯塞尔知道的太多。”凯塞尔是西门子的首席财务官,常年负责通信部门的财务工作。有美国媒体今年年初曾报道说,他和董事会成员事兰普莱切了解慕尼黑检察官正在调查的“贿赂门”内情。但西门子方面对该报道予以否认。

    西门子的合规部负责人位子现在空着。7月初上任时,勒舍尔还能依靠前联邦检察官丹尼尔·诺阿,但诺阿旋即挂冠走人。现在,西门子的人力资源部门正在寻找富有国际经验的反腐专家担任此职。

    最迟到9月底,勒舍尔将向西门子监事会陈述解决问题的方案。“西门子今天的领导体系已经有30年历史,各部门有极大的自主经营权。西门子需要更精简的体系——各个层面有明晰的责任。”他表示。

    勒舍尔显然知道内部反腐的艰巨。他说:“西门子的内部调查将持续2~3年,直至这一问题消除,并让全体员工在新的道德准则下宣誓。”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柯卉)

   西门子新总裁首次访华回应“贿赂门”事件

    8月22日下午,在上海金贸大厦裙楼二层贵宾厅,在前任因“贿赂门”离职后临危受命的西门子新总裁罗旭德出现在为数不多的10家中国媒体前。在短暂的奥地利之行后,罗旭德把他的首次出访放在了中国、印度以及日本等高速增长的亚洲市场。

    “对于一切违规行为,我们的容忍度是零。”罗旭德显然是有备而来的。当被问到贿赂门事件是否波及中国的时候,罗旭德把话筒交给了旁边的西门子中国总裁郝睿强。

    本周一,西门子“贿赂门”再起波澜。据德国《经济周刊》援引西门子内部人士的话称,在西门子中国公司的运营中,有将近一半的业务涉及行贿。并称,西门子中国分公司拥有极大的权力,可以不用向慕尼黑总部汇报而自行作出重要的投资决定。德国媒体报道称,随着西门子腐败案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在中国投资巨大并获得了大批合约的西门子,其腐败案件是否牵涉到中国的问题尤其引人关注。报道还透露,西门子公司在列支敦士顿设立的3个黑金账号中,有一个账户直接用中国某企业命名,西门子有关部门曾向这个账户上转入410万欧元。

网友S:
很牛X啊!做得确实是好!

网友X(2013-02-27):
引用 网友S:
很牛X啊!做得确实是好!

网友Y:
方案不错!但你这是不是属于技术泄露呢?

网友Z(2013-11-15):
科威可支持学校实验室吗?我在学校教学,希望获得支持:1、推广科威plc;2、学习科威plc;3、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