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磁致伸缩液位计问题求助

楼主(2007-10-27):
新装的液位计,三线制的安装方式,24V,信号,0V.在调试时发现电流没有,什么原因?在线求助

楼主:
这么多人浏览,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A:
估计接线有问题

网友B:
信号正和电源正是不是反了,有显示吗?万用表电量多少?最好取下来,手动的移动浮球,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C: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红色-电源正,黑色-电源地,紫色-输出正。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单独给磁尺供电,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出是否正常。
http://www.kysens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