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类似软PLC的问题

楼主(2007-10-27):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碰到了一点疑惑。我们要做一个控制装置,其中需要进行逻辑控制。但是是基于嵌入式系统的,我们想将功能做成满足IEC61131的里面的基本的逻辑功能,组态工具也要基本按照梯形图或者是文本语言的做法。按照我的想法,我就需要在嵌入式系统里面将各个逻辑功能模块用C语言进行实现,然后通过读取组态工具生成的文件进行逻辑运算。这么做的话,感觉和软PLC就有点类似,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 我有点困惑的是,这么做好像并不是按照IEC61131标准来干的....一般的PLC上位机都是通过编程软件,编译生成LD指令,然后直接交给PLC控制器的寄存器进行操作执行,这样的话,我们做的控制装置还能叫做满足IEC61131么?我刚刚接触工控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很多概念还不是很清楚,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算上是吧

楼主:
PLC是根据编译好的文件,根据LD指令直接对内存寄存器进行读取移位操作。而我设计的控制装置是读取二进制配置文件然后下位机利用C语言函数库实现逻辑功能。IEC61131里面有没有对这方面进行标准要求呢?就如果是软PLC而言的话他上下位机的工作方式原理跟我设计的控制装置类似么?

网友B:
 to  coala:
    若开发环境和运行环境都在目标硬件上,可称做软PLC!/PAC!
    不过,你好象在进行一种技术尝试,若是做项目可借用第三方平台开发较省劲, 若是做产品动用如此技术手段才有价值.
    还有,科威自控提供的一种嵌入式PLC设计平台可适当借鉴.
www.kwzk.com

网友C:
仅售288元,性价比最好的PLC
型号:zl-26
该款PLC为DC24V供电,功耗仅为5W左右;
配有数字量16入,10出(5A继电器);
采用独立的上位软件进行编程,格式为通用的梯形图语言;
软件功能很强大,类似三菱FX软件的指令;
该款硬件由核心CPU板和外部I/O板组成,方便更换硬件;
通讯支持MODBUS协议,可以通过该协议连接HMI,及扩展多个同样的PLC实现中大型系统的要求;
目前该PLC已大量用于鞋机,服装机械,水处理设备,太阳能设备;
最重要的是该PLC性价比很好,仅售288元;
售后承诺:该产品1年内包换.

如对以上产品感兴趣,请联系我:
上海资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1-50201125
手机:13524896404
传真:021-51901396
EMAIL:Luoykmail@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