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即仪表工试题一

楼主(2007-10-27):
中级仪表工理论题库
一、 填空题:
1、一个简单的调节系统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及__________四大部分组成。
答案:调节对象、变送器、调节器及调节阀
2、最大偏差是指被调参数在过渡过程中偏离___________的最大幅度。
答案:给定值
3、测量腐蚀性介质压力时,为了防止腐蚀要加__________。
答案:隔离罐
4、阀门定位器一般在阀前后差压大于__________的场合,用在流体中含有__________、高粘度以及用于口径大于________以上的调节阀上。
答案:10Kgf/cm2    悬浮颗粒    100mm
5、1千克力(Kgf)=__________牛顿(N), 1MPa=__________Kgf/cm2
答案:9.8    10
6、测量一个电路的电流,电流表必须和这个电路__________,为了使电流表的接入不影响电路的原始状态,电流表本身的内阻抗应尽量__________。
答案:串联    小
7、比例积分调节器适用于调节通道_________较小,_________变化不大,工艺参数不允许有_________的系统。例如,__________、__________和要求严格的液位系统。
答案:滞后    负荷    余差   流量    压力
8、误将K型热电偶换成E型热电偶,温度指示应比实际值__________。
答案:高
9、反吹风仪表停表检查时,应先关__________阀,后关__________阀。
答案:一次    反吹风
10、差压变送器,按其所测量的差压来分,一般有______差压、______差压、______差压、______差压、______差压五类。
答案:微    低    中    高    大
11、测量流量的差压变送器,当正压侧完全堵塞,负压侧畅通时,仪表指示与流量变化趋势__________。
答案:相反
12、积分调节的主要作用是消除__________。
答案:余差
13、微分调节的主要作用是消除__________。
答案:滞后
14、热电阻输出的齐纳式安全栅的型号是LB______,在输出回路中用LB______型齐纳式安全栅。
答案:855    840S
15、仪表的灵敏限的数值应小于__________的绝对值的一半。
答案:仪表基本误差
16、调节阀的放大系数主要由__________决定。
答案:阀体
17、氧化锆探头信号偏高,则测量结果__________。
答案:偏低
18、标准节流装置统一采用__________取压法。
答案:角接
19、调节器的调节规律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双位调节    比例调节    比例积分调节    比例微分调节    比例积分微分调节
20、当调节阀选__________了,可以在其后面加一限流孔板。
答案:大
21、调节阀按其能源形式可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种。
答案:气动调节阀    电动调节阀    液动调节阀
22、双位调节过程一般是以___________________为质量指标。
答案:振幅与周期
23、用于引压导管进行测量流量时,当正压侧阀门或管线泄露时,仪表指示__________。
答案:偏低
24、串级调节系统具有主、副两个互相串联的调节器,其中______调节器的给定值由主参数通过______调节器自动加以校正。
答案:副    主
25、构成安全火花防爆系统的必要条件,其一是____________________,其二是_______________。
答案:采用安全火花防爆仪表     采用安全栅
26、中差压变送器的膜盒比高差压的________,而比低差压的________。
答案:大    小
27、齐纳式安全栅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组成。
答案:电压限制回路    电流限制回路    保险丝
28、测蒸汽流量时,挡板变形会导致指示__________,正压侧有气体会导致指示__________。
答案:偏低    偏低
29、流量系数C的定义是:调节阀全开,阀前后差压为__________,流体重度为___________时,每__________所通过的流体__________数。
答案:100KPa    1gf/cm3    小时    立方米
30、仪表位号LICA是指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液位指示调节报警
31、本质安全型仪表的特点是仪表在正常状态下和故障状态下,电路、系统产生的火花和达到的温度都不会引起______________发生爆炸。
答案:爆炸性混合物
32、试电笔用于区分直流电和交流电时,氖气管两极都发光的是__________,氖气管一极发光的是__________。
答案:交流电    直流电
33、理想的调节过程衰减比为__________。
答案:4:1
34、测量一个电路的电流,电流表必须和这个电路__________,为了使电流表的接入不影响电路的原始状态,电流表本身的内阻抗应尽量__________。
答案:串联    小
35、最大偏差是指被调参数在过渡过程中偏离___________的最大幅度。
答案:给定值
36、测量腐蚀性介质压力时,为了防止腐蚀要加__________。
答案:隔离罐
37、一台正作用气动调节器,控制点调整在60kPa,现将积分阀关死,若比例度放在50%处,当测量值为50kPa时,给定值为60KPa,输出值为35kPa,其比例度误差是__________。
答案:10%
38、用电子电位差计作为测温仪表,当热偶热电温度稳定时,补偿导线的长度对测量________影响。
答案:无
39、定值调节系统是按__________________进行调节的,是__________环调节。
答案:测量与给定的偏差大小     闭
40、前馈调节是按__________________进行调节的,是__________环调节。
答案:扰动量大小    开
41、__________调节系统一般不采用阀门定位器。
答案:流量
42、用钻头加工精度较高的工件应比加工精度较低的工件转速__________。
答案:高
43、压缩机入口调节阀应选__________式。
答案:气关
44、贮罐液位调节系统,当调节阀装在出口管线时,应选__________式;当装在进口管线时,应选__________式。
答案:气开    气关
45、正微分调节器的微分增益为6,微分刻度为60秒,设初始时为输出为0%,则当信号阶跃变化10%时输出应阶跃到__________%。
答案:60
46、锅炉汽包三冲量液位控制系统是在双冲量控制的基础上引入了____________信号。
答案:给水流量
47、锅炉汽包双冲量液位控制系统是在单冲量控制的基础上引入了____________作为前馈信号。
答案:蒸汽流量
48、在锅炉汽包三冲量液位控制系统中,____

网友A(2008-03-26):
还有答案啊   哈哈

网友B:
下回请楼主过两三天公布答案,自己先做一下更好.

网友A:
好东西 还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