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仪表工试题2

楼主(2007-10-27):
二、 判断题:
1.NIM(网络接口模件)提供了LCN与UCN之间的通道。(    )
答案:正确
2.智能变送器接口卡与Honeywell智能变送器之间可以进行数字通信,但是单向的。(    )
答案:错误
3.在US或GUS上可以对智能变送器进行较验。(    )
答案:正确
4.探头安装一般要在机组静止状态下进行。(    )
答案:正确
5.状态监测系统的变送元件是探头。(    )
答案:错误
6.3300系列状态监测器,当危险旁路开关置于ON时,即使危险报警设定点被超过,也不会使机组报警停机。(    )
答案:正确
7.轴向位移探头安装时,其零位参考位置只有一个。(    )
答案:错误
8.电液滑阀自锁运行工况优于自保运行工况。(   )
答案:错误
9.电液滑阀是由液压控制系统和电气控制系统两部分组成。(   )
答案:正确
10.电液滑阀具有工作油缸活塞位移的量程调节功能。(   )
答案:正确
11.电液滑阀具有工作油缸活塞初始位置的置零调节功能。(   )
答案:正确
12.电液滑阀具有工作方向正反调节功能。(   )
答案:正确
13.电液滑阀具有跟踪带宽调节功能,调节范围为量程的0.5-5%输入信号变化量。(   )
答案:正确
14.继电器动作功率愈小,其灵敏度越高。(   )
答案:正确
15.使继电器释放的方法有直接切断电源法,电阻并联法和电源并联法三种。(   )
答案:正确
16.给信号联锁系统送电,如半小时之内,各种仪表和继电器等元件无发热等不正常情况,即可进行空投试验。(  )
答案:正确
17.有时候,工艺上允许短时期参数越限,为了避免报警系统过于频繁地报警,可以采用延时报警系统。(   )
答案:正确
18.在信号报警连锁系统中,为了减少联锁电路出现误动作的机会,提高联锁动作的可靠性,可以采用三选二表决电路。(    )
答案:正确
19.浮球测液位,浮球脱落后,仪表输出为最大。(  )
答案:正确
20.校验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时,送信号要减室温。(  )
答案:错误
21.浮筒测液位,浮筒脱落后,仪表输出为最小。(  )
答案:错误
22.要测量某电压的大小,测量回路必须从被测电压中分出电流。(  )
答案:错误
23.调节器的测量值大于给定值时,输出信号减小为正作用。(  )
答案:错误
24.炼油厂生产自动化就是指装置自动运转而完全不用人工操作。(  )
答案:错误
25.串级调节系统副调节器一般选用调节器规律是比例调节,主调节器用比例积分调节。(  )
答案:正确
26.当用热偶测量温度时,若连接导线使用的是补偿导线,就可以不考虑热偶冷端的补偿。(  )
答案:错误
27.浮球式液位计的液位示值与被测介质的密度有关。(  )
答案:错误
28.比例调节中,比例度δ越小,调节作用越弱,不会引起振荡。(  )
答案:错误
29.如果被校表的精度为1.5级,那么标准表的精度选1.5级。(  )
答案:错误
30.逻辑或的关系是当决定一种事情的各个条件都具备,这种事情才发生。(    )
答案:错误
31.流量测量中,当负压全堵,正压畅通时,仪表指示的变化趋势与流量变化的趋势相反。(    )
答案:错误
32.当调节过程不稳定时,可增大积分时间或加大比例度,使其稳定。(    )
答案:正确
33.变压器n=2,初级电压为15V,则次级电压为7.5V。(    )
答案:正确
34.用孔板测量流量,应将孔板安装在调节阀前。(    )
答案:正确
35.对于差压变送器的量程,只要小于仪表的量程标准值,可以任意调整。(    )
答案:错误
36.调节系统中采用微分作用可以消除纯滞后。(    )
答案:错误
37.沉筒与浮球同样随液位升高而升高,下降而下降。(    )
答案:错误
38.对一次表进行故障检查时,首先要将调节器打到手动操作位置。(    )
答案:正确
39.浮球液面计平衡锤在最高时,实际液面最高。(    )
答案:错误
40.检查反吹风式测量仪表时,不关一次阀,直接由表体将脏物从放空排出。(    )
答案:错误
41.热电偶必须由两种不同材料组成。(    )
答案:正确
42.齐纳式安全栅接地系统不应与其它接地系统接在一起。(    )
答案:正确
43.热电阻温度计指示值偏低,则热电阻有可能短路。(    )
答案:正确
44.使用U型管压力计测得的表压值,与玻璃管断面面积的大小有关。(    )
答案:错误
45.紫铜就是纯铜,有良好的导电性、导热性和抗大气腐蚀性。(    )
答案:正确
46.氧化锆探头出现灰堵时,将引起测量结果响应迟缓。(    )
答案:正确
47.不同测量范围的1151差压变送器是由于测量膜片的材料不同。(    )
答案:错误
48.使用万用表时,应将红表笔接在正极,黑表笔接在负极。(    )
答案:正确
49.自动调节又称自动控制。(   )
答案:错误
50.自动调节属于定量控制,它不一定是闭环系统。(    )
答案:正确
51.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流量,则差压与流量的平方成正比(   )
答案:错误
52.温度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是毫伏信号(   )
答案:错误
53.现在压力使用国际单位制,那么1KPa=1000 mmH2O(   )
答案:错误
54.用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时,变送器的量程应该等于正、负压的间距乘以介质的比重(   )
答案:正确
55.热电偶的插入深度不当,可导致仪表指示偏低(   )
答案:正确
56.节流装置必须安装在直管线上(   )
答案:正确
57.热电阻Cu50在接线时,不要将正负接反(   )
答案:错误
58.Pt100在收信号时,需加上环境温度(   )
答案:错误
59.浮球测量液位,其指示值与介质的重度有关(   )
答案:错误
60.调节器的测量值大于给定值时,输出信号减小为正作用。(  )
答案:错误
61.串级调节系统副调节器一般选用调节器规律是比例调节,主调节器用比例积分调节。(  )
答案:正确
62.比例调节中,比例度δ越小,调节作用越弱,不会引起振荡。(  )
答案:错误
63.逻辑与的关系是当决定一种事情的各个条件都具备,这种事情才发生。(

网友A(2008-06-03):
能答对60分,可以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