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ngji

楼主(2007-10-27):
101、安全生产指导方针是(  )。
(A)生产必须管安全 (B)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C)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D)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答案:C
102、氧气压力表,表壳颜色为( )。
(A)白色 (B)黄色 (C)褐色 (D)天蓝色
答案:D
103、乙炔压力表,表壳颜色为( )。
(A)白色 (B)黄色 (C)褐色 (D)天蓝色
答案:A
104、安全色中黄色代表( )。
(A)禁止 (B)提示 (C)警告 (D)指令
答案:C
105、电器着火时,不能用( )灭火。
(A)干粉灭火器 (B)泡沬灭火器 (C)二氧化碳灭火器 (D)1211灭火器
答案:B
106、对于液体火灾使用泡沬灭火器时应将泡沬喷到( )。
(A)液面 (B)燃烧区上空 (C)火点周围 (D)火点附近
答案:B
107、烟头中心温度可达( ),它超过了棉、麻、毛织物、纸张、家具等可燃物的燃点,若乱扔烟头容易引起燃烧,甚至造成火灾。
(A)100-200℃ (B)400-500℃ (C)700-800℃ (D)800-1000℃
答案:C
10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爆炸危险场所电气安全规程》,对爆炸性物质分为三类,其中,爆炸性气体属于(  )类。
(A)Ⅰ  (B)Ⅱ   (C)Ⅲ    (D)Ⅰ、Ⅱ
答案:B
109、我国将危险爆炸场所划分为二类。易燃气体与空气构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场所为一类场所,一类场所又分为0、1、2三级。分级的依据是(   )。
(A)爆炸性物质出现的频度   (B)爆炸性物质持续的时间 (C)爆炸性物质的危险程度
(D)以上都是
答案:D
110、用于0区的本安型电气设备的防爆标志为( )。
(A)d  (B)e   (C)ia   (D)p
答案:C
111、高空作业是指在坠落高度基准面大于等于(  )米有坠落可能的位置进行作业。
(A)1  (B)2  (C)3   (D)5
答案:B
112、进入有限空间作业的照明应使用安全电压,电线绝缘良好。在特别潮湿场所和金属有限空间作业,电灯电压应为( )V以下。
(A)3  (B)9  (C)12  (D)24
答案:C
113、施工现场所有坑、井、预留洞口、沟、壕等必须采取可靠措施加以防护。采用警戒绳防护时,警戒绳必须距作业点距离不小于( )米。
(A)1    (B) 2    (C) 3      (D)5
答案:D
114、由于违反操作规程,擅离工作岗位,超负荷运转,加工工艺不合理或维修保养不善而造成的设备事故,属于(  )。
(A)责任事故  (B)机械事故 (C)自然事故 (D)大型事故
答案:A
115、当班组的生产能力取决于人员时,应按(  )计算生产能力。
(A)生产设备  (B)生产面积  (C)工时  (D)工程量
答案:C
116、PDCA循环是质量管理体系过程方法的一种,它可以使组织保持一种持续改进的能力。其中P代表的是(  )。
(A)计划 (B)实施 (C)检查 (D)改进
答案:A
117、QHSE管理体系是当前国际石油界普遍采用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其中E代表的中外含义是(  )。
(A)健康  (B)安全  (C)环境  (D)质量
答案:B
118、防爆标志为ExdⅡBT4的电气设备的防爆类别和级别是(  )。
(A)Ⅱ类B级 (B)d类Ⅱ级 (C)B类T4级 (D)以上都不是
答案:A
119、在易燃易爆场所不能使用哪种类型的工具敲击?(  )
(A)木锤 (B)橡胶锤  (C)铜锤  (D)钢锤
答案:D
120、在缺氧环境,高浓度毒性气体作业场所和窒息性气体作业场所,应使用(  )。
(A)过滤式防毒面具  (B)长管式防毒面具  (C)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D)隔离式防毒面具(防护服)
答案:C
121、热电阻所测温度偏低,则以下因素不大可能的是( )
(A)保护管内有金属屑、灰尘   (B)接线柱间集灰   (C)引出线接触不良                      (D)热电阻短路
答案:C
122、用挂重法校电动靶式流量计,当靶上不挂砝码时,仪表输出应伟( )
(A)4mA   (B)20mA   (C)12mA   (D)8mA
答案:A
123、压力表的适用范围一般在它量程的1/3~2/3处,如果超过2/3,则( )
(A)接头或焊口漏  (B)接线柱间集灰  (C)弹簧管线无法承受   (D)时间长了精度要下降
答案:D
124、变送器的校准至少要选择( )点为标准值进行校准。
(A)1个  (B)3个   (C)5个   (D)7个
答案:C
125、要了解一个装置的自动化程度,首先要熟悉( )
(A)控制流程图  (B)电器原理图  (C)安装接线图   (D)梯形图
答案:C
126、仪表防爆的措施就是( )
(A)易爆气体   (B)爆炸范围   (C)引爆源   (D)以上三个条件同时出现
答案:D
127、加热炉出口温度控制中,由于燃料气压力波动引起炉膛温度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炉出口温度,在串级调解系统设计中,应将( )参考选作负变量。
(A)炉出口温度   (B)炉膛温度   (C)燃料气压力   (D)原料温度
答案:A
128、下列适合测量脏污流体流量的仪表是( )
(A)椭圆齿轮流量计   (B)均速管流量计   (C)刮板流量计   (D)靶式流量计
答案:C
129、下列( )可能导致连联锁系统产生误动作。
(A)工艺参数波动   (B)联锁切除  (C)“三取二”检测回路中—检测原件故障  (D)电磁阀故障
答案:D
130、催化裂化装置安装在烟气管线上的双动滑阀的作用是调节( )压力。
(A)再生器   (B)沉降器   (C)反应器   (D)烟机入口
答案:A
131、HONEWELL系列智能变送器采用( )通讯协议。
(A)D/E   (B)HART  (C)IP/TCP  (D)FF
答案:A
132、罗斯蒙特系列变送器采用(  )手操器进行设备通讯。
(A)HART   (B)SFC   (C)BT200   (D)FF
答案: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