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仪表工试题6

楼主(2007-10-27):
四、 计算题:
1、一温度计测量范围为200℃,其最大绝对误差为2.5℃,试确定这根温度计的精度等级?
答案:基本误差δ=

=1.25%
根据常用工业仪表的精度等级,并向精度低的等级靠,定为1.5级
2、某压力表刻度0~100 kPa,在50kPa处计量检定值为49.5kPa,求在50kPa处仪表示值的绝对误差,示值相对误差和示值引用误差?
答案:仪表示值的绝对误差=50-49.5=0.5kPa
仪表示值相对误差=
仪表示值引用误差=
3、某台差压计的最大差压为1600mmH2O,精度等级为1级,试问该表最大允许的误差是多少?若校验点为800mmH2O,那么该点差压允许变化的范围是多少?
答案:1600×l%=16mmH2O
这就是仪表的最大允许误差。
在800mmH2O高的校验点,差压允许变化的范围为 800士16 mmH2O,就是说差压允许在  784~816 mmH2O范围内变化。
4、有一个变化范围为320~360kPa的压力,若用下列A、B两台压力变送器进行测量,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哪一台的测量准确度高一些?(压力变送器A:1级0~600kPa,压力变送器B:1级250~500kPa)答案:用变送器A时,测量结果的最大误差
δmax=±1%×(600-0)=±6(kPa)
若用B变送器,则
δmax=±1%×(500-250)=±2.5(kPa)
所以用B变送器准确度高些。
5、1151GP压力变送器测量范围原为0~100kPa,现零位正迁移100%,则(1)仪表的测量范围变为多少?(2)仪表的量程是多少?(3)输入多少压力时,仪表的输出为4、12、20mA?
答案:(1)测量范围变为100~200kPa
(2)仪表量程为200-100=100kPa
(3)利用差压和电流成比例关系可得:

依次将4、12、20代入到I中去
当I为4 mA时,差压X=100 kPa
当I为12 mA时,差压X=150 kPa
当I为20 mA时,差压X=200 kPa
所以当输入压力分别为100kPa、150kPa、200kPa时仪表的输出为4、12、20mA
6、一台温度调节器,量程为400~600℃,当温度由500℃变化到550℃时,调节器的输出电流由12mA变化到16mA,求此表的比例度是多少?放大倍数是多少?
答案:(1)P= =
(2)K= 倍
所以比例度是100%,放大倍数是1。
7、用差压变送器测量0~1200mm变化范围内的柴油液面,已知柴油的密度ρ=860kg/m3,试求变送器的量程应是多少?
答案:由公式Ps=hρg
因为h=1200mm=1.2m
所以Ps=1.2×860×9.806=10120Pa=10.12(kPa)
变送器的量程为10.12kPa。
8、有一液位调节系统,在启动前对变送器、调节器和执行器进行联校检查:调节器比例度置于20%,当测量值等于给定值而使偏差信号为零时,阀位处于50%,当调节器给定值突变7%,试问在突变瞬间阀位处于什么位置?
 答案:在测量值不变的情况下,给定值变化7%也就是偏差变化7%,因此
 0.07+0.5=0.85
 (-0.07)+0.5=0.15
所以在这样的输入偏差下,调节阀阀位应从50%突变到85%或15%,视调节阀所定的作用方向和给定值的变化方向而定。
9、有人在校验1151AP绝对压力变送器时,发现只要通上电源,仪表就有12mA输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已知仪表的测量范围为50~150kPa绝压,当时的大气压力为 100kPa)
答案:①绝对压力变送器测的是绝对压力,该仪表的测量范围为50~150kPa,也就是说输入50kPa绝压时,仪表输出4mA;
      ② 输入150kPa绝压时,仪表输出20mA。
      ③仪表在大气压力下,即输入的是大气压力100kPa时,仪表的输出为

④现仪表输出正好为12mA,所以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10、已知测界位浮筒长L=300mm,被测流体重度分别为r1=0.82,r2=1.24,试用水校法进行校验。
答案:最低界位时示值为0,浮筒为轻组分所淹没
 L’水=r2/r水×L=0.82/1.0×300=246mm
最高界位时示值为满刻度,浮筒为重组分所淹没
L”水=r1/r水×L=1.24/1.0×300=372mm
∵  仪表量程即为浮筒长度
∴  满量程为300mm
用水代校时的界面变化范围为:L”水—L’水=372-246=126mm
那么零点应降为300—126=174mm
校验时把174—300mm分为0%、25%、50%、75%、100%五个校验点进行校验即可。
11、用1751双法兰测量气柜R—406液位,测得两取压点之间距离为1360mm,被测介质比重为r1=0.507,法兰毛细管内硅油比重r2=0.8,求①变送器量程?   ②变送器测量范围?
答案:
①变送器的量程=1360×0.507=689.52mmH2O=6.9KPa
②变送器的测量范围,负迁移量为 1360×0.8=1088mmH2O
测量范围是: -1088mmH2O~ -398mmH2O
-10.88KPa ~ -3.98KPa
12、一台测量液面的电Ⅲ型双法兰差压变送器,已知取压点间距为2000mm,介质重度为r=0.8,⑴计算变送器量程⑵开工初期,容器内装了二分之一的水(液面在50%),此时仪表输出为多少mA?
答案:
⑴量程=2000×0.8=1600mmH2O≈16 KPa
⑵水的重度=1.0(1000×1.0)/1600=62.5%
仪表输出=4+(20-4)×62.5%=14mA
13、用电Ⅲ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测量一液面,已知两取压点距离为1400mm,被测介质比重为r1=0.514,法兰毛细管内硅油比重r2=0.850,求①变送器的量程  ②变送器的测量范围
答案:
⒈变送器的量程  =1400×0.514 = 720 mmH2O
⒉变送器的负迁移=-1400×0.85=-1190
变送器的量程范围  -1190mmH2O~-470 mmH2O
14、一个电动比例式温度调节器,测量范围为100—300℃,调节器的输出变化范围为4~20 mA,调节器的比例度为60%,当测量值变化为10℃时,求相应的输出变化为多少?
答案:已知ΔPmax=20-4=16mA,ΔEmax=300-100=200℃,δ=60%,ΔE=10℃
由δ=(ΔE/ΔEmax)÷(ΔP/ΔPmax)×100%
即60%=(10/200)÷(ΔP/16)×100%
得ΔP=1.33  mA
15、某厂压缩机轴窜动量为340μm,规定其允许超过的窜量为:报警150μm,危险250μm。计算报警及危险设定植(零位参考点在工作面和非工作面中间)。
答案:报警值:上行:170μm+150μm=320μm   下行:-(170μm+150μm )=-320μm
危险值:上行:170μm+250μm =420μm   下行:-(170μm+250μm)=-420μ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