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仪表工试题1

楼主(2007-10-27):
一、 判断题:
1、石油主要由碳和氢两种元素组成,它们在石油中占96%—99%,碳氢比较高的石油,比重通常比较高(   )
答案:正确
2、石油的比重决定于石油中含有重质馏分、胶质、沥青质的多少,含量多,则比重大。(   )
答案:正确
3、石油初馏的工艺过程一般包括预汽化、常压蒸馏、减压蒸馏、更高真空层下的减压蒸馏四部分。(   )
答案:错误
4、仪表位号由功能字母和数字两部分组成。( )
答案:错误
5、图例   表示能源中断(或故障)时,三通阀流体流通方向A-C。(  )
答案:正确
6、继电器常开触点就是指继电器失电状态下断开的触点。(  )
答案:正确
7、试电笔测交流电时氖管一端发亮、测直流电时两端均发亮。( )
答案:错误
8、在潮湿的地方使用试电笔,应穿绝缘鞋。(  )
答案:正确
9、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被测电阻可以带电。(  )
答案:错误
10、万用表一般可用来测量直流电流、电压和交流电压和电流。(  )
答案:正确
11、使用万用表测量二极管的电阻,阻值与选用的电阻档有关。(  )
答案:正确
12、直接接入电路的电流表要与被测电路并联。(  )
答案:错误
13、紫铜就是纯铜,有良好的抗大气腐蚀性。(  )
答案:正确
14、氧气的化学性质极为活泼,它几乎能与自然界一切元素(除惰性气体外)化合生成氧化物。( )
答案:正确
15、电源箱的接地电阻在施工时应不大于4Ω。(   )
答案:正确
16、在日常维护中加强巡检的力度,对仪表供电系统来讲至关重要,它可以将一些隐含潜在的危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
答案:正确
17、UPS是不间断电源装置的简称。(  )
答案:正确
18、仪表维护主要是控制好仪表“四率”,即:控制率、使用率、完好率、泄漏率( )。
 答案:正确
19、仪表工一般都要有自己所管辖仪表巡检的责任区,根据所管辖责任区仪表分布情况,应选定最长巡回检查路线进行巡检。(  )
答案:错误
20、仪表定期排污主要有两项工作,其一是排污,其二是定期进行吹洗。(  )
答案:正确
21、仪表定期排污是仪表的日常维护工作,排污时没必要取得其他人的认可。(  )
答案:错误
22、仪表检修、停车在拆卸仪表前不需停仪表电源或气源(  )。
答案:错误
23、仪表检修、停车拆卸仪表后仪表的位号要放在明显处,安装时对号入座,防止安装时混淆,造成仪表故障( )
答案:正确
24、4~20mA的标准信号分成五等分校验分别为0 mA、5 mA、10 mA、15 mA、20mA(  )。
答案:错误
25、重要仪表的检修质量验收一般必须由车间技术负责人检定。(  )
答案:正确
26、仪表的变差不能超过仪表的基本允许误差。(   )
答案:正确
27、仪表灵敏限数值越大,则仪表越灵敏。(   )
答案:错误
28、凡能直接感受有电的被测变量并将其转换成标准信号输出的传感转换装置,可称为变送器。(  )
答案:错误
29、量程是指仪表能接受的输出信号范围。(    )
答案:错误
30、灵敏度是指输入量的单位变化所引起得输出量的变化。(    )
答案:正确
31、随机误差是指服从于统计规律的误差。(   )
答案:正确
32、真值是客观存在的,它又是很难测知的。(   )
答案:正确
33、系统误差又称规律误差,其大小和符号均不改变或按一定规律变化。(   )
答案:正确
34、系统误差的主要特点是其容易消除或修正。(   )
答案:正确
35、绝对误差是指测量结果与真值之差。(   )
答案:正确
36、相对误差是指绝对误差与仪表量程的比值。(   )
 答案:错误
37、引用误差是指绝对误差与仪表量程之比。(   )
答案:正确
38、疏忽误差又叫粗差,其主要特点是无规律可循,且明显与事实不符。(   )
[T]答案:正确[T]
39、随机误差是由于外界的偶然干扰引起的。(   )
答案:错误
40、仪表的精度等级指的是仪表的基本误差值。(   )
答案:错误
41、仪表的准确度高就意味着该仪表的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都小。(   )
答案:正确
42、仪表指示能立即反映被测量实际变化,称为仪表的滞后现象。(  )
答案:错误
43、流体的压力越大,则密度将随之增大。(   )
答案:正确
44、界位是指在同一容器中两种重度不同且互不相溶的液体之间或液体和固体之间的分界面位置。(   )
答案:正确
45、用压力法测量液位时,压力表安装的高度应与液位零位的高度相同,否则应对高度差进行修正。(   )
答案:正确
46、用压力法测量开口容器液位时,液位高低取决于介质密度和容器横截面。(   )
答案:错误
47、差压式液位计低于取压点且导压管内有隔离液或冷凝液时,零点需进行正迁移。(  )
答案:错误
48、差压式液位计安装位置低于液位零点时,零点需进行正迁移。(   )
答案:正确
49、用差压法测量容器液位时,液位高低与容器的横截面没有关系,而与压力差、介质密度和取压点位置有关。(  )
答案:正确
50、双法兰液位变送器与一般差压变送器相比,它可以直接测量具有腐蚀性或含有结晶颗粒以及粘度大、易凝固等介质液位,从而解决了导压管线易被腐蚀、被堵塞的问题。(   )
答案:正确
51、双法兰式液位计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改变安装位置,则其输出也随之发生改变。(   )
答案:错误
52、浮筒液位计浮筒的长度就是它的量程。(    )
答案:正确
53、浮筒式液位(界位)计是基于恒浮力原理工作的。(   )
答案:错误
54、浮球式液位计当平衡锤在最高处时,表示实际液面最高。(    )
答案:错误
55、液位变化时,浮球式液位计浮球随液位的变化而变化,当液位达到最大时,浮球刚好被淹。(  )
答案:错误
56、流体的密度与其温度和压力有关,气体的密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随压力的增大而增大。(    )
答案:正确
57、管道内的流体速度,在管壁处的流速最大。(    )
答案:错误
58、标准节流装置是在紊流型的工况下工作的,因为节流装置的流量系数是在典型的紊流流速下取得的。(   )
答案:正确
59、节流装置中孔板最简单,价格最便宜,但在相同差压下,其压力损失最大。(   )
答案:正确
60、角接取压和法兰取压的取压方式不同,节流装置的本体结构也不同。(   )
答案:错误
61、灌隔离液的差压流量计,在打开孔板取压阀前,必须先将三阀组的平衡阀关闭,以防止隔离液冲走。(   )
答案:正确
62、在起动或停运三阀组的操作过程中,可以允许短时间内正压阀、负压阀、平衡阀同时打开。(   )
 答案:错误
63、操作三阀组时需注意的两个原则:一是不能让导压管内的凝结水或隔离液流失;二是不能让测量元件单向受压。(   )
答案:正确
64、涡街式流量计是应用流体自然振荡原理工作的。(   )
答案:正确
65、

网友A(2007-11-28):
还是应当好好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