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仪表工试题2

楼主(2007-10-27):
101、一般所说的真空,是指在某一指定的空间内低于1个大气压的气体状况( )
答案:正确
102、一次检测点可以安装在工艺管道上,但不可以安装在工艺设备上。( )
答案:错误
103、使用标准节流装置进行流量测量时,流体必须是充满和连续流经管道的( )。
答案:正确
104、节流装置的孔板安装应在管道吹扫后和试压前进行。( )
答案:正确
105、标准节流装置是在流体的层流型工况下工作的。( )
答案:错误
106、采用隔离法测量压力的管路中,在管路的最高位置应有排液装置。( )
答案:错误
107、压力变送器用支架安装时,支架可以安装在墙上,也可以安装在地上( )。
答案:正确
108、用弯管器弯制导压管时,一般不采用冷弯,要用热弯。( )
答案:错误
109、用弯管器弯制高压用导压管时,煨弯要缓慢多次弯成。(  )
答案:错误
110、用节流装置测流量时,节流装置应安装在调节阀后面。( )
答案:错误
111、节流装置在水平管道上安装测蒸汽时,取压口方法应在管道的上半部,与垂直轴线成0~450夹角的范围内。( )
答案:错误
112、1/4圆喷嘴是一种标准节流装置。( )
答案:错误
113、角接取压和法兰取压只是取压的方式不同,但标准孔板的本体结构是一样的( )。
答案:正确
114、角接取压方式的标准孔板和法兰取压方式的标准孔板相比,其结构是不同的。( )
答案:错误
115、在使用手锤时,一般采用紧握法,紧握法锤击力大,手不易疲劳。(  )
答案:错误
116、当工件快锯断时,应用力使之尽快割断。( )
答案:错误
117、锯条的锯齿在前进方向时进行切削,所以安装锯条时,要使锯齿的尖端朝着前进的方向。( )
答案:正确
118、在选用防毒面具时,对于不同的有毒气体,应选用不同形式的滤毒罐。( )
答案:正确
119、除了某些特殊和紧急情况以外,工作人员接到违反安全规程的命令,应拒绝执行。( )
答案:错误
120、本质安全型仪表适用于所有爆炸危险场所。( )
答案:正确
121、在离附落面(垂直距离)1.5米以位置为高空作业。(  )
答案:错误
122、对一氧化碳中毒者应立即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做人工呼吸。(  )
答案:错误
123、仪表管道中,测量管路是唯一与工艺管道直接相接的管道。(  )
答案:正确
124、现场仪表是指除安装在控制室的仪表外的所有仪表( )。
答案:正确
125、现场仪表指安装在所有现场的一次仪表。( )
答案:错误
126、一次调校是一次调校合格,二次调校是两次调校合格。( )
答案:错误
127、文丘里管及喷嘴的图符是 ( )。
答案:正确
128、一次点是指检测系统或调节系统中,直接与工艺介质接触的点( )。
答案:正确
129、计算机病毒按其表现性质可分为良性的和恶性的。( )
答案:正确
130、“计算机病毒”与生物病毒一样对人体造成伤害。( )
答案:错误
131、计算机病毒具有破坏性、传染性、寄生性、隐蔽性和欺骗性。( )
答案:正确
132、计算机鼠标的基本操作包括指向、单击、双击、右键单击和拖动。(    )
答案:正确
133、漏电保护器一定能切断短路电流。(    )
答案:错误
134、标定安全仪表所用的标准样气可自己配置。(  )
答案:错误
135、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一般由检测器、报警器、指示器和电源四部分组成。(  )
答案:正确
136、可燃气体检测仪对惰性气体中的可燃性气体也可以进行检测。(  )
答案:正确
137、可燃性气体检测报警仪的检测范围下限为零,上限应大于或等于爆炸下限。(  )
答案:正确
138、在安装齐纳式安全栅时,齐纳安全栅的接地系统应是独立的,接地电阻应小于10欧姆。(  )
答案:正确
139、齐纳式安全栅是利用齐纳二极管的击穿特性进行限流的。(  )
答案:错误
140、隔离式安全栅有两种,其中输入式安全栅与输入设备配用,输出式安全栅于输出设备配用。(  )
答案:正确
141、安全栅是实现安全火花型防爆系统的关键仪表。设置了安全栅,系统就一定是安全火花型防爆系统。( )
答案:错误
142、安全栅作为控制室仪表与现场仪表的关联设备,一方面传输信号,另一方面用于限制流入危险场所的能量。( )
答案:正确
143、输入安全栅必须安装在控制室内,输出安全栅可安装在现场。( )
答案:错误
144、安全栅把危险场所和非危险场所的电路分开,限制由危险场所传递到非危险场所去的能量。( )
答案:错误
145、PLC系统配置、组态完毕后,每个输入、输出通道对应唯一的输入、输出地址。( )
答案:正确
146、在PLC的梯形图中,相同编号的输出继电器作为接点可重复引用。( )
答案:正确
147、不同可编程序控制器制造商提供的编程语言有不同形式,它们一般无法互相兼容。(  )
答案:正确
148、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是在继电器的线圈通电后处于断开状态的触点。( )
答案:错误
149、可编程序控制器只能用于开关量控制,不能用于模拟量控制。(  )
答案:错误
150、DCS远程I/O单元的功能可将I/O控制单元放置在远离控制室的现场,数据通过通信传输的方式从远距离传至主控室。(  )
答案:正确
151、智能型电气阀门定位器是微处理器的新一代阀门定位器,由微处理器(CPU)、A/D和D/A转换器、压电导向控制气动阀等组成。(  )
答案:正确
152、电气阀门定位器既有电气转换器的功能,又能实现气动阀门定位器的功能。(  )
答案:正确
153、阀门定位器的重要作用是可以用来消除执行器薄膜和弹簧的不稳定性,以及各可动部件的干摩擦影响,从而提高调节阀的精确定位和可靠性。(  )
答案:正确
154、调节阀零位调整量给执行机构加0%的压力信号时阀杆刚好启动,行程调整要加100%的压力信号,阀杆行程刚好符合额定行程。(  )
答案:正确
155、自力式压力调节阀的信号范围直接引入被调介质的压力,自动调节管道内的阀前或阀后压力的稳定。(  )
答案:正确
156、偏心旋转阀流路简单,阻力小,流速能力大,可调比大,泄漏量大。(  )
答案:正确
157、角形阀一般是底进侧出,但在高压差场合使用时,也有侧进底出,以减少高速流体对阀体的损伤以及改善不平衡力,角形阀在小开度下使用容易引起振荡。(  )
答案:正确
158、快开流量特性的阀在小开度情况下流量相对变化大,调节性能不稳定,不容易控制,往往会产生振荡。(  )
答案:正确
159、等百分比流量特性小开度时流量相对变化较大,而在大开度时流量相对较小。(  )
答案:错误
160、调节阀的理想流量特性取决于阀前后压差。(  )
答案:错误
161、V形球阀的优点是:流通能力大,控制稳定性好,可调范围大,具有剪切作用,密封性能好。(  )
答案:正确
162、自动调节系统记录曲线呈直线状长时间不变化表明调节器参数整定最佳,工艺操作平稳。 (  )
答案:错误
163、带有自整定功能的调节器,自整定所得的参数一定是最佳的。(  )
答案:错误
164、用临界比例度法调整调节器参数时,过渡过程必须达到衰减振荡为止。(  )
答案:错误
165、衰减曲线法适合各种调节系统的调节器参数整定。但对干扰频繁或由于仪表、调节阀或工艺原因造成的记录曲线不规则时,不能用衰减曲线法整定调节器的参数。(  )
答案:正确
166、临界比例度法不适合生产过程不允许反复振荡的系统中调节器参数整定。( )
答案:正确
167、调节器参数确定后不能再发生改变。(  )
答案:错误
168、调节系统投用前不需确定调节器的作用方向。(  )
答案:错误
169、最大偏差就是余差。(  )
答案:错误
170、对象调节通道滞后很大,负荷变化也很大时,简单调节系统不能克服干扰对系统的影响。( )
答案:正确
171、温度调节系统采用微分调节器。(  )
答案:错误
172、流量、压力调节系统中经常选用比例积分微分调节作用。(  )
答案:错误
173、测量值大于给定值时输出增大的调节器是正作用调节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