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模拟量信号不正常。

楼主(2007-10-27):
最近发现个奇怪的问题,我的PLC远程机架ET200M上接的都是AI模块,对压力,压差,液位变送器采用的是四线制外加24V电源的接法,这个24V和对模块本身的供电是同一电源,奇怪的问题是,当我断开任何一个DC24-到模块PIW-的接线时(无信号隔离器),会对本机架的很多模拟量产生影响,都出现超量程的现象,急死我了,求各位高手达人的帮助。速度,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把你外接的电源DC24V同S7-300 DC24V的M(公共点)相连接在一起呢?在S7-200的系统手册中就明确的提到了这一点,当使用两个不同的电源的时候,他们的M(公共点)最好是能连接在一起!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