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仪表工试题4

楼主(2007-10-27):
301、液压油的粘度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
答案:正确
302、设备油箱加油的油标标准保持2/3以上。( )
答案:正确
303、风开阀无风时阀门打开。( )
答案:错误
304、氧化锆探头信号偏高,则测量结果偏低。( )
答案:正确
305、调节阀按其能源形式可分为气动调节阀、电动调节阀、液动调节阀三种。( )
答案:正确
306、测量一个电路的电流,电流表必须和这个电路并联。( )
答案:错误
307、一个简单的调节系统由调节对象、变送器、调节器三大部分组成。( )
答案:错误
308、氧化锆探头信号偏高,则测量结果偏低。( )
答案:正确
309、用于引压导管进行测量流量时,当正压侧阀门或管线泄露时,仪表指示偏低。( )
答案:正确
310、安装靶式流量计时必须保证靶的中心应与管道轴线同心,并保证仪表前后有所要求的直管段长度。(  )
答案:正确
311、靶式流量计适用于低雷诺数流体的流量测量,因此没有所谓的界线雷诺数。(  )
答案:错误
312、热电偶接线柱与热电极接触不良,将导致热电势输出不稳定。(  )
答案:正确
313、简单调节系统得对象和变送器作用为正,调节阀为气开式,那么调节器必定是正作用调节器。(  )
答案:错误
314、从一个正确的仪表控制流程图中,可以得到表送器类型、调节器作用方式、执行器的形式等仪表信息。(  )
答案:正确
315、使用补偿导线即热电偶连接线,是为补偿热电偶冷端因环境温度变化而产生的电势差。(  )
答案:正确
316、用差压变送器测液位,当检查它的零电时,关闭正、负压阀,打开平衡阀,调迁移弹簧,是输出为100%即可。(  )
答案:错误
317、用差压法测量容器液位时,液位高低取决于取压点的位置。(  )
答案:错误
318、若设备内的温度为200℃左右,现拟用热电阻测量,用于铜电阻价格便宜,故可选用。(  )
答案:错误
319、在串级调解系统中,副调节器进行“细调”,主调节器进行“粗调”。(  )
答案:错误
320、串级调节系统由简单调节器串接而成。(  )
答案:错误
321、本特利位移监测器零点的间隙电压值是1V。(  )
答案:错误
322、一次仪表的调零螺钉旁边,通常用ZERO标注仪表零点的微调位置。(  )
答案:正确
323、二级安全教育的时间不少于24小时。(  )
答案:正确
324、在工作需要时可不履行安全手续,直接进行作业。(  )
答案:错误
325、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企业最基本的安全制度,是安全规章制度的核心。(  )
答案:正确
326、发现工作人员有饮酒,精神不振时,禁止登高作业。(  )
答案:正确
327、污水场、易燃、易爆和循环水场、凉水塔和工业下水及下水系统的隔油池、油沟、管道处动火为一级动火。(  )
答案:正确
328、工作服上有油渍,可以用汽油擦洗。(  )
答案:错误
329、标定分析仪表所使用的标准气体可自己配置。(  )
答案:错误
330、H2S气体报警器探头的工作原理为催化燃烧式。(  )
答案:错误
331、溶液的酸性越强,PH值分析仪显示的数值越小。(  )
答案:正确
332、 大鹤管收油斗不在上限位无法提升大鹤管。(  )
答案:正确
333、大鹤管小爬车无法前进一般是因为鹤管不在上限位。(  )
答案:正确
334、在GUS上可以对智能变送器进行校验。(  )
答案:正确
335、PID控制系统指比例、积分、微分作用控制系统。(  )
答案:正确
336、HONEYWELL公司TPS系统的流程图调用只能使用SCHEM键来完成。(  )
答案:错误
337、点参数中的PVEUHI和PVEULO分别代表测量范围的工程单位上限和下限。(  )
答案:正确
338、HONEYWELL公司TPS系统LCN通信电缆冗余配置(LCNA/B),可以自动切换,但不能手动切换。(  )
答案:错误
339、HONEYWELL公司TPS系统的流程图的调用可以用自定义键来完成。(  )
答案:正确
340、智能变送器可以在线调整参数。(  )
答案:正确
341、EJA变送器即可以在线调整零点,也可以在表体上调零。(  )
答案:正确
342、SFC通讯器的两根线有正、负之分,不能随便调换。(  )
答案:正确
343、数字信号叠加在模拟信号上同时传输采用的是D/E协议。(  )
答案:错误
344、联锁系统的投入与切除必须开具审批表后才能实行。(  )
答案:正确
345、仪表位号字母组合“LSLL”的含义是液位低低联锁。(  )
答案:正确
346、标准电阻箱是电阻单位的度量器。(  )
答案:正确
347、校验仪表所选用的标准仪表,其允许误差不大于被检仪表允许误差的1/3。(  )
答案:正确
348、调节系统方框图中,每一个方框都代表一个有一定功能的设备或元件。(  )
答案:正确
349、来自现场的4-20mADC电流信号,热电偶信号,热电阻信号等都是模拟信号。(  )
答案:正确
350、最适宜测量液体界面报警的是电容式物位开关。(  )
答案:正确
351、热电偶测量炉膛温度时,如果直接与火焰接触,则所测温度指示偏高。(  )
答案:正确
352、均匀调节系统调节规律一般选PI或P。(  )
答案:正确
353、压缩机喘振时其工作点在喘振区和非喘振区之间来回变化。(  )
答案:正确
354、物质燃烧的三个基本条件是可燃物、助燃物和着火源。(  )
答案:正确
355、三级安全教育制度是企业安全教育的基本教育制度,包括公司级、车间级和班组级。(  )
答案:正确
356、高处作业分为一般和特殊两类,在作业基准面2米以上30米以下的称为一般高处作业。(  )
答案:正确
357、硫化氢为无色、低浓度时带有臭鸡蛋气味的气体,高浓度时可以使嗅觉麻痹,因此难以凭借嗅觉来判断其危害浓度。(  )
答案:正确
358、“三违”指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  )
答案:正确
359、事故预防的“三E”对策是技术对策、教育对策和管理对策。(  )
答案:正确
360、可燃气体报警器探头的工作原理为催化燃烧式。(  )
答案:正确
361、JZY-11型氧化锆检测仪的加热指示灯灭时,加热线圈断路。(  )
答案:正确
362、H2S/SO2比值分析仪的理想比为2 :1。(  )
答案:正确
363、当调节器处于手动模式时,操作员可以直接控制输出。(  )
答案:正确
364、当操作员将调节器置于自动模式时,操作员可以直接调节给定值。(  )
答案:正确
365、处在串级模式的副回路调节器正常情况下应处于串级控制模式。(  )
答案:正确
366、HONEYWELL公司TPS系统中如果有齐纳安全栅,主参考地的最大地电阻为1Ω;否则,主参考地的最大地电阻为5Ω。(  )
答案:正确
367、GUS操作站的键锁OPR代表操作员。(  )
答案:正确
368、GUS操作站的键锁SUP代表班长。(

网友A(2008-04-28):
发表于《变频器与调速 》 PID调试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