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压补偿计算公式

楼主(2007-10-28):
公式:P3*SQRT(C1/(273+P2)*(P1+101)/C2)

参数:
  C1:设计温度(K)
  C2:设计压力(KPa)
  P1:实际压力(Kpa)
  P2:实际温度    (℃)
  P3:未补偿前流量

网友A(2012-03-10):
各位高手!请教:

  HONEYWELL DCS系统中的脉冲输入板有两个点都是信号在200以下显示正常,而再越高与实际脉冲偏差越大,是何原因导致?已换了FTA板和IOP卡,故障如故,难道是信号线缆有问题?

急求各位指导!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A:
请教:

   就是按照您给的公式对霍尼韦尔AI点给涡街流量计做温压补偿么?

能否告知如何组态输入此公式?

谢谢!

网友B:
1、垃圾补偿公式

2、垃圾公式补偿滴,比楼梯还粗糙,,猴子见鸟,屁脸都红,,老鼠见鸟,也羞愧钻洞,,苍蝇见鸟,边飞边哭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