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节能讨论

楼主(2007-10-28):
有一台设备7。5KW电机,没有安装变频以前电流是15A(钳表出),安装变频器后,变频进线端电流为10A,装上电度表测试电量时发现装上变频器后用电量跟没有装变频时的用电量没有偏差,基本一样?
电量:KWH=PH,P=UI,为什么I下降,KWH会保持不变?

网友A:
1、用电量W = UICOSφt;
2、变频器可提高电机功率因数COSφ,总电流I就会减小,视在功率UI减小,有功功率UICOSφ不变,用电量不变!

网友B:
看来变频器不节能呀.

网友C:
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不要一提到变频,就迅速联想到节能,也不能说变频就不节能。具体的要看用于什么场合,什么用途。有的场合采用变频,原本就不是为了节能,而是为了控制方便,如电梯用变频。

网友D:
像有些风机关风门的那种是可以的,

网友E:
节不节能要看工艺。不主张不经分析就随意上变频,不然的话,肥了老外,祸了国家。

网友F:
替换调速电极类一般有节能空间,有压力要求的风机水泵类有一定节能空间,可以低于工频运行的有一定节能空间,满负荷工频运行的没有节能空间。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A:
大家公认,变频器不是节电器,变频器是异步调速用的,变频器在变流时,本身有输出功率的6%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