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伺服阀

楼主(2007-10-28):
如何判断伺服阀是否损坏,各品牌系列伺服阀的线圈电阻和驱动电流各是多少?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这个谁也答不全,一个MOOG72的线圈电阻就有十多种。

网友B:
看说明书吧

网友C:
判断伺服阀好坏非常简单。
穆格有检测仪,只要给伺服阀信号,阀芯有动作,这样就能初步判断伺服阀的好和坏。(前提是系统油源正常)
伺服阀的线圈阻抗有不同,但电流大小在铭牌上均有标注,请仔细检查。

网友D(2009-03-02):
秦峰液压,专业生产电液伺服阀,电液伺服作动器,电液伺服控制系统,维修各类国产进口伺服阀,有需要的朋友请致电联系,赵工 13259868870 QQ 5300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