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AC对MM440PZD读写问题

楼主(2007-10-28):
    我使用PG通过WinAC ProfiBUS-DP连接MM440变频器,使用PPO1,调用SFC14、SFC15读写PKW正常,但读写PZD返回代码-32624,使用L、T直接读写PZD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主站用的什么,如果用S7-300的花,你组态后直接在其映射地址中填写你需要的数据就可以,请问你用SFC14可以发多少个BYTE的数据,有限制吗?我怎么只可以发两个WORD的数据啊?

楼主:
竟然没有看到回复

我是用PG安装的WinAC,我用的PPO1读写PKW需要发送8个字节,多发少发都不行,读写PZD发4个字节始终返回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