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加热设备

楼主(2007-10-28):
 欢迎各位高工来对高频加热设备的关注,如有问题大家会尽量解决
  高频感应加热设备振荡功率:3.5Kw-800Kw   振荡频率:250KHz
  主要用途:真空热处理、淬火 高频焊管 钎焊  高频螺旋翅片焊管

   高频感应加热设备
    (一)概况
    高频感应加热设备是金属加工行业广泛使用的设备,常用于金属热处理、焊接、熔炼等生产
  领域。它主要由交流调压电源、升压变压器、高压整流硅、电子管震荡器、高频输出机构等组成 、

    (二)设备的特点
    由于采用了先进的微机处理技术,可大幅度、无级平滑的调节整机对过流进行监测,使整机得到非常可靠的保护,从而提高了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1、众所周知,晶闸管控制技术为相控技术,即晶闸管触发脉冲时序必须严格与主回路同步, 对主回路三相进线要求按正确的相序接入,并且触发脉冲按照合适的初始相位角触发晶管闸管才能使调压电源正常工作,保证晶闸管可靠的实现自然换流,这一点对现场调试来说是非常苛刻的。因此,调压电源IV型控制板针对这一点做了极大的改进,在保证柜内配线按照电气原理图实施后,主回路三相电源进线可以不考虑相序,从而对设备调试的要求降低,大大提高设备工作性能。

    2、调压电源Ⅱ型、Ⅲ型在实现触发脉冲与电网同步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采用锁相环电里、该电路给单片机提供每周六个自然换相点,因此锁相环电路稳定工作是整个控制系统正常工作的重要基础。Ⅱ型、Ⅲ型调压电源十多年现场运行经验表明,该电路经常由于元件老化或环境温度变化,或人为的失误等原因,导致锁相环电路失锁,从而影响整个控制系统正常工作,因此Ⅳ型调节、压电源采用数字锁相技术,没有调整元件,从而消除了锁相电路工作失稳带来的后果,大大提高了设备可靠性。
    3、增加调试功能,Ⅳ型调节电源增加按比例控制的调压功能,从而对假负载的调试直观,对判断调压电源内部故障提供了更多方便。
    4、过流保护措施更完善,对主回路进线过流保护按硬件过流是软件过流1,2倍设计,因此只需测试软件过流整定值即可。
    5、增加测试功能。
    6、更完善的抗干扰措施。

  利用感应加热的趋肤效应,很容易实现工件的表面加热、表面淬火,控制加热功率、频率或加热时间就可控制加热深度和加热温度,就可获得不同深度的淬硬层及硬度。国内外大量的实验经验证明:感应加热是表面淬火最理想的一种加热方式 。

   加热电源功率可按下式选择
   P=(0.5~2)S
   P=总电源功率(KW) S=淬火感应圈所覆盖工件的表面面积单位(平方厘米)
   我公司可向用户提供成套感应热处理淬火设备及交钥匙工程。
   成套设备其中包括:感应加热电源、数控轴类感应加热淬火机床(立式,卧式及其它型式)、淬火变压器、各种规格另件的淬火感应加热器,淬火液的回收及冷却系统等。
   我公司生产的轴类感应加热淬火机床采用专用工控机控制,具有编程方便,定位精度高,稳定性好,操作简单方便,生效率高等优点。对于轴类工件,可分为工件移动或感应器移动两种方式。该淬火机床可储存1~99种不同工件的淬火加热工艺参数,特别适用于对多品种,小批量热处理工件的加工场合,使用该种淬火机床后,可使人为因素降到最低限度,可显著提高产品热处理质量及成批生产产品的一致性。

网友A:
    高频感应加热设备振荡功率:3.5Kw-800Kw   振荡频率:250KHz
  主要用途:真空热处理、淬火 高频焊管 钎焊  高频螺旋翅片焊管

网友B(2010-08-05):
高频加热设备咨询电话:13680526231
我公司高频加热设备从16KW-120KW、中频从120-300KW,该设备广泛应用于以下领域:
一. 高频加热设备、高频加热机、高频加热电源、高频加热炉淬火:
1.各种齿轮、链轮、轴类的淬火。
2.机床行业的机床床面导轨的淬火处理。
3.五金工具淬火。
二.高频加热设备、高频加热机、高频加热电源、高频加热炉透热:
1.各种高强度螺栓、螺母的热镦。
2.热轧麻花钻。
3.直径80以内所有零件的透热锻造。
三.高频加热设备、高频加热机、高频加热电源、高频加热炉焊接:
1.各种金钢石复合片钻头的焊接。
2.各种硬质合金刀头、锯片的焊接。
3.各种截齿、钎头、钻杆、煤钻头、风钻头等矿山配件的焊接。
服务承诺:
1. 对产品进行技术指导、设备的安装和调试。
2. 对产品执行三包政策,一年内免费维修,长期提供技术服务和备件。
联系人:薛三海 QQ:635598677
电 话:0757-81273811 手机:13680526231
邮 箱:xueyin6@yahoo.cn (或ydgaopin@126.com)

网友B:
高频感应加热炉,技术参数及特点:采用IGBT为主器件、全桥逆变。100%负载持续率设计,可连续工作。保护功能完善,可靠性高。高频感应加热设备可远控和配接红外测温,实现温度的自动控制,提高加热质量和简化工人操作。取代氧炔焰、焦碳炉、盐浴炉、煤气炉、油炉等加热方式。采用频率自动跟踪及多路闭环控制安装简单,操作方便。
“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谋发展”是我们的基础理念,不断创新加上严格细节化的工艺管理,是产品质量的可靠保证。公司技术服务中心,遍布全国的办事处,确保您无后顾之忧。
联系人:薛三海
联系方式:13680526231
网址:http://ydgp.applegold.com.cn/

网友B:
沈丘永达高频设备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位于中国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佛山市,是一家主要经营高频加热机 高频电炉 高频感应加热设备 热处理设备 高频退火设备 高频淬火机 高频钎焊机 中频加热电源 中频电炉 中频感应加热设备 加热锻打设备的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自成立以来,沈丘永达高频设备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创新为发展动力,秉承“信誉第一,质量至上”的经营理念,争创市场一流品牌。公司的主营产品高频机以品种齐全、价格合理的优势,在消费者当中享有较高的地位,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志存高远,锐意进取。在机遇与挑战面前,沈丘永达高频设备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将不断求索,愿与所有的伙伴一路同行,一同成就未来,共建伟业!

网友B:
沈丘永达高频设备有限公司是以发展高科技产品,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高新技术公司。专业从事高、中频感应加热设备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技术全部系自主开发,始终坚持科技创新为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秉承技术服务社会的理念,以专业的精神开发出系列高,中频感应加热设备。本产品主要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新型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厂IGBT、MOSFET等,使产品模块化、集成化。自动化。2000年率先推进的油浸变压器,成功解决了微型高频电源在暂载率为100%场合下输出变压器的散热,绝缘等问题,现在又推出水冷型中、高频机,使功率大幅提升,且效率高,用电量省。成功应用在热墩螺丝、螺母,热轧麻花钻、机械零件热处理等领域,并与2004年8月顺利通过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公司产品以体小量轻,高效节能,使用方便,稳定可靠的特点及良好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客户的信赖,产品覆盖全国各个省市。以后公司会以不断创新的科技理念,以“诚信待客”为原则,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用户第一,信誉第一,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以优质的产品满足用户的需求。竭诚欢迎广大新老客户亲临本公司参观洽谈!与您共创明天的辉煌。
主营产品:
高频加热机 高频电炉 高频感应加热设备 高频感应加热机 热处理设备 高频退火设备 高频淬火机 高频钎焊机 中频加热电源 中频电炉 中频感应加热设备 加热锻打设备
售后服务:
公司售出的设备,为您免费提供以下服务
1:免费上门安装.调试
2:免费为用户代培维修人员
3:免费向用户指导加工不同工件和各种感应器的制作技术
4:所售产品建立档案,产品实行(24小时跟踪服务)为用户解除后顾之忧
5:保修期内.免费更换机器内部任何部件。
注: 如果有需要请将您的产品规格.要求加热温度.工件直径.长度.加热速度和您目前使用的加热方法告诉我们,我们会为您的工艺提出合理的建议。

网友B:
常用的表面热处理方法有表面淬火和化学热处理两种。

(一)表面淬火

钢的表面淬火一般分为火焰加热表面淬火和感应加热表面淬火等。表面淬火使工件表层得到高硬度的淬火马氏体,而心部仍然保持原有的韧性。

1.火焰加热表面淬火

采用乙炔—氧(或煤气—氧)的混合气体燃烧的火焰迅速加热工件表面,至淬火温度后快速冷却(如喷水)的淬火工艺,叫火焰加热表面淬火。淬硬层深度一般为2~6mm。这种淬火方法设备简单,操作方便,成本低廉,特别适用于大型工件、单件、小批生产。但加热温度较难控制,因而淬火质量不稳定。

2.感应加热表面淬火

如图2—4所示,将工件放在通有高频(中频、工频)电流的线圈中,利用感应电流通过工件产生热效应(集肤效应),使工件表层(或局部)迅速加热并进行快速冷却的淬火工艺,叫感应加热表面淬火。由于加热时间短,淬火表层组织细、性能好,感应加热表面淬火生产效率高,工件表面氧化、脱碳极少,变形也小,淬硬层深度易于控制,容易实现自动化。但设备费用昂贵,适宜用于形状简单的工件大批量生产。

退火与正火
退火:把钢加热到临界点Ac1以上或以下的一定温度,保温一段时间,随后在炉中或埋入炉中或导热性较差的介质中,使其缓慢冷却以获得接近平衡状态的稳定的组织。
目的:
(1)降低钢的硬度,改善切削加工性;
(2)提高钢的塑韧性,便于成形加工;
(3)细化晶粒
(4)消除工件内的残余应力。
正火:将钢加热到Ac3或Accm以上30-50℃,适当保温后,从炉中取出在静止的空气中冷却至室温。
目的:
(1)细化晶粒,消除缺陷
(2)调整钢的硬度
(3 消除内应力
既可做为中间热处理,也可用作最终热处理。

淬火与回火
淬火:将钢加热到Ac3或Ac1线以上30-50℃,保温一定时间后,在水或油中快速冷却,以获得马氏体组织。
目的:主要是获得马氏体,提高钢的硬度和耐磨性。
两个概念:淬透性,淬硬性

淬火后强度和硬度有了较大提高,但塑性和韧性却显著降低,此外,淬火工件内部有较大内应力,如不及时处理,
会进一步变形至开裂,为此,淬火后要及时回火。
回火:将淬火后的钢加热到Ac1线以下的某一温度,在该温度下保温一定时间(2-4小时),然后取出在空气或油中冷却。
回火通常作钢件热处理的最后一道工序,因此,把淬火和回火的联合工艺称为最终热处理。
目的:
(1)降低脆性,减少内应力,防止变形开裂
(2)调整钢件的机械性能
(3)稳定组织,保证工件尺寸、形状稳定。
低温回火:加热到150-250℃,保温1-3小时后空冷,得到回火马氏体。(保证高硬度,如刃具、量具)
中温回火:加热到350-450℃,保温后空冷,得到回火屈氏体。(高弹性极限,有一定韧度和硬度,如弹簧)
高温回火:加热到500-650℃,保温后空冷,得到回火索氏体。(有一定强度和硬度,又有良好的塑性和韧性,如曲轴,齿轮)
淬火 高温回火=调质处理

另外还有表面热处理和表面淬火

网友B:
怎样选择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的型号和功率

感应加热设备选型常识
透热、焊接类设备
频率15khz左右,可透热φ80左右工件,可焊接多种硬质合金刀具
1、标准件,紧固件的热镦。
2、钎钢,钎具的回火、锻造,挤压等的加热。
3、金刚石锯片、钻具的焊接。
4、钎头、煤钻头、铆杆钻头、截齿的焊接。
5、车刀、刨刀、铣刀和各种木工刀具的焊接。
淬火类设备
频率在40KHZ左右,小者可淬φ10左右高精度小轴,淬硬层保持1mm以内,大者可φ250
直径大轴,也可淬φ500左右齿轮
1、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的淬火处理。
2、机械零件的热处理。如各种齿轮、链轮、各种轴、花键轴、销等的淬火处理。
3、机床行业的机床面导轨的淬火处理。
4、钳子、扳手、旋具、锤子、斧子等的热处理。
退火类设备
1、可对各种机械零件进行整体或具部退火处理。
2可对φ300直径不锈钢容器进行拉伸退火。
焊接类
可焊接多种金刚石及硬质合金钻头、锯片、刀具等………….
1、金刚石刀头的焊接,硬质合金锯片的焊接及金刚石刀具、磨具、钻具的焊接。
2、机械加工用硬质合金刀具的焊接。如车刀、刨刀、铣刀、铰刀等刃具的焊接。
3、矿山工具的焊接,如“一”字钎头、柱齿钎头、燕尾型煤钻头、铆杆钻头、各种采煤机截齿、各种掘进机截齿的焊接。
4、种木工刀具的焊接,如各种木工刨刀、铣刀和各种木工钻头的焊接。
锻造、轧制类
电源频率2-35kHz左右,可透热φ100以上的圆钢等…………
1、钢板加热,折弯成型。
2、标准件,紧固件的透热成型。
3、五金工具透热,如钳子,扳手等加热透热成型。
4、探矿钎杆锥柄挤压。
5、钢管透热成型如弯管等。
6、金属材料加热退火。如:铜管、钢管拉伸、弯管、砸头;铁丝、钢丝加热制钉;不锈钢制品退火、涨型。
7、汽车后桥热装,电机转子,轴承,齿轮等工件的热装;
热处理类
频率在40KHZ左右,小者可淬φ10左右高精度小轴,淬硬层保持1mm以内,大者可φ400
直径大轴,也可淬φ500左右齿轮,淬硬层保持1-5mm。
1、各种五金工具、手工工具的热处理。如钳子、扳手、旋具、锤子、斧头等。
2、各种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的高频淬火处理。如:曲轴、连杆、活塞销、曲柄销、链轮、凸轮轴、气门、各种摇臂、摇臂轴;变速箱内各种齿轮、花键轴、传支半轴、各种小轴、各种拨叉等高频淬火的处理。
3、各种电动工具上的齿轮、轴等的高频淬火处理。
4、各种液压元件、气动元件的高频淬火的热处理。如柱塞泵的柱。
5、塞、转子泵的转子;各种阀门上的换向轴、齿轮泵的齿轮等的淬火处理。
6、金属零件的热处理。如各种齿轮、链轮、各种轴、花键轴、销等的高频淬火处理。
7、机床行业的机床床面导轨的淬火处理。
高效节能、质优价廉、欢迎垂询!
沈丘永达高频设备有限公司13680526231

网友C(2011-10-19):
我们不追求做的最好但我们要求做的更好 希望我们合作共赢 以诚相见 以礼相待 只有双赢才能赢得永恒。。 qq635598677/陈 13680526231 永达 高频设备 用心成就你我
本Q工作时间为 10:00-18:00,商务Q不闲聊,网址 www.cngaopinji.com

网友D(2012-12-31):
www.dawncapacitor.com    www.dawn-cap.cn  深圳市天明伟业电子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销售工业电容器  QQ:843938470  13266647472DAWNCAP

DAWNCAP POWER ELECTRONIC FILM CAPACITORS
www.dawncapacitor.com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power electronics film capacitors, the main products: DC power used for the above system bus filter capacitor, the output of the AC filter capacitor, all kinds of new energy vehicles dedicated DC-Link capacitors, IGBT and IGCT buffer absorbing capacitor, resonantcapacitor, the output circuit of the DC blocking capacitor energy storage capacitor, and up to tens of thousands of volts UHP metalized film capacitors .,.   ..

深圳市天明伟业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销售电力电子薄膜电容器:
产品主要有:
包括用于以上系统母线电源的直流滤波电容器、
输出端的交流滤波电容器、
各类新能源车辆专用的DC-Link电容器、
IGBT和IGCT缓冲吸收电容器、谐振电容器、
输出回路的隔直流电容器、储能电容器
以及高达数万伏特的超高压金属化膜电容器.

 专业
我们专业为您提供薄膜电容器应用及解决方案:0755-28095986

网友E(2013-02-22):
深圳市锦盛和电子有限公司

我司主要销售全新原装进口IGBT,MOS管,IC等电子元器件,主要有英飞凌,三菱,富士,仙童,IR等,保证全新原装正品,假一赔十,价格优惠!

深圳市锦盛和电子有限公司

0755-83242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