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报警

楼主(2007-10-28):
大家好啊 ,我有一个FANUC的驱动器报424的警,由于我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位大哈有书的,帮我查一下,看看是什么意思!!小第在这里拜谢了```!!!!!

网友A:
搞清楚具体型号,电询BJ-FANUC

网友B:
 ALARM No.4n4:
   SERVO ALARM  n-TH AXIS DETECTION RELATAED ERROR
   数字伺服系统故障,详见诊断参数720--727的位显示
  72n.7:OVL   过载报警
  72n.6:LV    在伺服放大器内产生了低电压报警
  72n.5:OVC   在伺服放大器内产生了过电流报警
  72n.4:HCAL  在伺服放大器内产生了异常电流报警
  72n.3:HVAL  在伺服放大器内产生了过电压报警
  72n.2:DCAL  在伺服放大器内产生了再生放电电报警
  72n.1:FBAL  产生了断线报警
  72n.0:OFAL  在伺服放大器内产生了溢出报警
  n指示伺服轴的序号;诊断参数位为1,则相应的故障发生。

网友C(2008-04-12):
424报警
是Y轴过行程

网友D:
我刚开通一个FANUC论坛QQ群51744078

进来讨论讨论

网友E(2008-11-11):
请问谁知道FANUC系统075(登录被保护程序)报警怎样解除?

网友F(2010-01-14):
一台数控刻字机开机时打开急停旋钮后出现MACHINE LOCKING(机床锁死)报警请能人智士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G:
刻字机报警号是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