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两电机精确同步?

楼主(2007-10-28):
各位高人,请问两个同样的变频器分别控制两个同样的电机,用同样的模拟信号控制,可以实现同步吗?

网友A:
精确是个模糊的要求

网友B:
可以实现同步吗?
你要同步到什么程度?

网友C:
用模似量要实际同步可以,不过看你的要求。如果要求较高的场合是达不到的。

网友D:
异步电机的滑差随负载而变,精确同步很难保证。

网友E:
原则上是可以同步的,但是实际上的应用要增加一些东西来保证同步效果的.

网友F:
没做过。不敢乱讲。学习中。。。。。

网友G:
要看控制什么,我看过传动链条的,用两个同样的变频器分别控制两个同样的电机,用同样的模拟信号控制,它有两个链条伸缩装置,当两个马达负载不一样出现不同步时,转慢的马达前面的伸缩装置会缩碰到行程开关,行程开关给变频器一个信号,变频器加速,使伸缩装置回到原来的位置,行程开关归位,变频器回到原来的速度,另外有专门的同步器

网友D:
加检测和补偿装置,是个不错办法。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要求的同步精度较高,角速度误差<0.01rpm/min.
波恩师傅说得好,“异步电机的滑差随负载而变,精确同步很难保证”,我今天试了,负载不同,转速就不同。请问波恩师傅,用什么电机,怎么控制,才能达到这样同步?十分感谢!

网友D:
0.01rpm/min的速度同步要求绝对不低了,恐怕连市面上的日系低端伺服都很难胜任,得用欧系高端伺服。如果是考虑精度有限的位置同步,则低端伺服尚可能用得上。

楼主:
波师傅,我还未用过伺服,我还得去学习学习。

网友A:
一台伺服电机空载转速也难免有0.01rpm的波动

网友D:
不是难免有,而是必然有!除非欧系高端伺服,那种反馈分辨率过百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