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求助:光电传感器FOTEK MR-30X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7-10-28):
 急切求助:FOTEK MR-30X的接线方法

光电传感器
4根线
红:10-30VDC
黑:0V
白:NPN
黄:PNP

请问我要把它接入PLC或者单独接继电器,应该怎么样去接线呢?
请求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红色接正电源,黑色接负电源。再根椐你的情况,是NPN就把白色接到PLC,需要PNP就把黄色接到PLC。

网友B:
newchp:说的基本正确,我补充:当需要低电平或者说“0”信号时就把PNP接入,需要高电平或者“1”信号时就接NPN。

网友B:
再补充下:你可以到电工分坛看看“疑惑啊!NPN光电开关 “这个帖子。里面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