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软启动器的探讨

楼主(2007-10-28):
电动机起动方式的选择

  作为应用最广泛的鼠笼型异步电动机,它采用降压起动的条件:一是电动机起动时,机械不能承受全压起动的冲击转矩;二是电动机起动时,其端电压不能满足规范要求;三是电动机起动时,影响其他负荷的正常运行。

  对于降压起动目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降压起动,一种是软起动。他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 Y-Δ” 起动器和自藕降压起动器,二是磁控式软启动器,三是目前最先进最流行的电子软启动器。电子软启动器一般都是采用16位单片机进行智能化控制,他既能保证电动机在负载要求的起动特性下平滑起动,又能降低对电网的冲击,同时,还能实现直接计算机通讯控制,为自动化智能控制打下良好的基础。

  它们的造价比较是:“ Y-Δ”起动器须六根出线而且故障率太高,维修费也高已不常采用,自藕方式每个千瓦80元左右,磁控的每千瓦150元左右,自藕和磁控的体积较大且故障率较高,维修费较高,电子软启动器每个千瓦在80元到150元之间,一般情况下,一台开关柜能放多台电子软启动器,节省工程造价,且故障率较低,维修费也低。所以,电子软启动器应是我们首选的目标。

  三、电子软启动器的选择

  通过以上所述,毋庸置疑地在工程设计和工程改造中,要想改善工艺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成本提高企业效益,对电动机的起动就必须首先采用先进的起动设备——电子软启动器。

  在应用电子软启动器时应考虑哪些问题呢?做为软启动器首先要看它的起动性能和停车性能,目前的软启动器有以下五种起动方式:

  软起动器疑难问题解答 1.什么是软起动器?
  软起动器是一种用来控制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的新设备,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 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晶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网友A:
现代软启动集多种保护与一身,同时具备通讯功能

网友B(2009-01-15):
有没有变频软启动,有没有变频软启动,

网友C:
变频器本身就具有软启动功能。只是价格比单纯的软启动器就贵。

网友D:
软启动器顾名思义只是用于电机启动的,带有一定保护功能,有些还有停止功能,变频器可是全工作时间对电机控制和保护。

网友E:
1、“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晶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就是晶闸管交流调压设备;

2、多少年来这种交流调压广泛用于光控、温控设备;

3、晶闸管直流调压广泛用于直流电机调压调速;

4、可有些人一知半解、奇思妙想的要将它用于异步电机启动,还借用变频软启动的美名曰“软启动”,有些人竟然把它写进自己的讲义里;

5、只要你知道三相异步电机的旋转磁场需要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的原理,就不难理解这种完全改变了正弦交流电波形的交流调压设备,是不能用于异步电机作启动用的;

6、由于它完全改变了正弦交流电波形,使得异步电机功率因数剧烈下降,转矩小到几乎是零,无力启动电机;

7、这种所谓软启动,没有软启动的功能,电机都是在全压下启动的,你可以检测电机启动过程的电压大小来证明!

网友F:
请问楼主这种80-150元每千瓦价格的软启动器在哪儿能买到?请告诉我,我的邮箱zxh004630@sohu.com

网友G:
你要多大功率的? 我公司生产

网友H:
zss,请问贵公司在何方,怎么联系?

网友G:
5楼为什么和软起动过不去呢 是不是曾做过失败了而心态不正常

网友I:
从节能降耗角度来说,软启动是发展趋势。

网友E:
1、交流移相交流调压只能用于自动温控、调光等电阻性负载,不能用于三相异步电机这样对波形有要求的设备;

2、ZSS讲不出道理骂人是没有用的;

3、之所以骂人,是因为要骗人,如果不想骗人就用不着骂人!

网友G:
怎么是骗人呢?不用软启动启动电流7-8倍,用了软起2-4倍这地球人都知道的

网友E:
“不用软启动启动电流7-8倍,用了软起2-4倍”

1、异步电机直接启动电流在4~7倍,用很短时间就能启动起来;

2、用了软启动启动电流还是4~7倍,增加了一个长时间的堵转阶段;

3、正弦波形被破坏,三相异步电机无力启动,所谓“适宜风机、泵类设备”的宣传是“不打自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