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通信速度不慢!

楼主(2007-10-28):
“创世纪32”GENESIS32的好处是OPC核心软件,不像其他软件如inTouch、iFix、Citect、TracMode、紫金桥、组态王、力空、杰空、易控、世纪星、开物…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的IO驱动程序,都是专用的、封闭的,他们各自开发的IO驱动程序只能够在自己的系统运行,不能互用。

OPC是一个标准、开放的IO服务器(等于他们的IO驱动程序),但是OPC可以安装和运行在任何SCADA/HMI系统,当然这些系统必须支持OPC啦,对最终用户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他们就不会受限制于这些专用的、封闭的软件系统,如果他们不给你开发一些新的IO驱动程序,你根本不可能把现有的系统连接到一些新的设备或者系统,用户根本就没有办法,只能够忍耐、等待他们大发慈悲给您开发,或者您要付出一笔可观的费用请他们帮您开发IO驱动程序。

此外,这些SCADA/HMI系统都说可以连接OPC,其实,他们只是写了一个OPC的IO驱动程序去连接OPC服务器,做工程时要建立2个数据库:
1)如果您用Kepware OPC服务器,首先您要建立Tag在KepwareOPC服务器中,
2)然后,再利用这些软件的OPC IO驱动程序去连接Kepware OPC中的Tag,把这些Tag连接到自己数据库的Tag。
等于做了两次数据库,比较麻烦!

“创世纪32”GENESIS32的优点是可以直接浏览Kepware中的Tag,马上可以连接到动态图上,不需要再建立Tag才可以连接到动态图,很方便,做工程会节省不少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啊!

有不少人都说OPC很慢,其实他的观点有些不对,由于过去他们只用这些非OPC核心的软件去连接OPC服务器,感觉上动态图的动态点刷新时间会比用他们自己的IO驱动程序慢,问题不是在OPC服务器上,问题是在这种接法而产生的,事实上肯定会慢,动态图的动态点首先从他们自己的OPC IO驱动程序去读/写Kepware OPC的Tag,然后Kepware OPC服务器又去读/写PLC的点,中间就多了一层通信,肯定慢。

但是,“创世纪32”GENESIS32是OPC核心软件,动态图中的动态点直接就访问Kepware OPC中的Tag,是直接读写,是很快的,这是我做工程的经验。

网友A:
做工程会节省不少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啊!
楼主明显没有做工程的经验。
做工程哪个地方花费时间最多?工控行业做工程效率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组态软件。小系统能有几个点,大系统谁会用通用的组态软件呢,大的系统集成商一般都有自己的控制软件

楼主:
To: 工控帮
我们谈的内容是“OPC通信速度不慢”,但是你就放飞机,你还说人家“明显没有做工程的经验”,我们劝告你,做人不要“称呼人少,得罪人多”,要有“口德”,我做工程的经验肯定比你年纪还大,小弟弟。

p.s.你不懂“放飞机”就发一个贴问问谁能给你解释啦!小弟弟。

网友B:
楼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吧,我比较了解紫金桥软件,通过紫金桥I/O驱动采集到的数据,对于第三方软件也同样可以做为OPC 客户端访问

楼主:
To: 工控大亨
具我了解紫金桥本身是有自己的Tag数据库,如果没有,它怎么能连接动态点、报警、历史趋势呢?这是第一个数据库。
对,你们有OPC驱动去连接OPC服务器,但是现在紫金桥有连接Kepware OPC Server,你一定要在Kepware OPC Server中建立Tag数据库,如果要这样做,紫金桥就要建两个数据库(一个是自己,一个是Kepware).
如果紫金桥能够不要在自己的Tag数据库建Tag直接可以把Kepware的Tag连接到紫金桥的报警或者历史数据,哪就恭喜紫金桥,如果不是这样,哪就不好意思,你的软件还是脱不离其他软件,还不是OPC-To-The-Core的软件!谢谢!

网友B:
紫金桥实时数据库是内存数据库和用编程方式访问内存是一样的速度
呵呵,大概GEN32的程序不需要访问内存吧!!!呵呵~~~那就牛了

网友A:
不访问内存怎么可能呢?
最好把创世纪32的数据流发上来给大家学习一下,看看如何实现。
问个小问题,如果某个TAG,需要设置报警上限,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A:
TO TCS
To: 工控帮
我们谈的内容是“OPC通信速度不慢”,但是你就放飞机,你还说人家“明显没有做工程的经验”,我们劝告你,做人不要“称呼人少,得罪人多”,要有“口德”,我做工程的经验肯定比你年纪还大,小弟弟。
p.s.你不懂“放飞机”就发一个贴问问谁能给你解释啦!小弟弟。
做工程会节省不少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啊!做工程可不是靠一个组态软件的某个功能来节省时间的。

我已年满30,冒昧的问一下不知道您多大年龄了?

楼主:
To工控大亨:
我们谈OPC速度,怎么又说到了实时数据库,请解释一下TAG数据库与实时数据库有关系?大哥请解释.

楼主:
To工控帮:
难道你还没听过OPC内置的AE功能吗?比如ICONICS MODBUS OPC SERVER和ABB AC800M/AC800F OPC SERVER已内置AE功能,报警可以直接显示在报警窗口,根本不需要再建立TAG的报警,但某些旧OPC SERVER未能支持AE功能,但ICONICS仍提供ALARMWORX来作为报警服务器.

网友A:
TO TCS 知道AE,HDA,某些旧OPC SERVER未能支持AE功能,这种情况下需要再组态吧,另外一个问题,TAG1名称为断路器合,如何实现?贴一个图给我们学习理解,不是所有的OPC服务器都提供TAG描述的吧。 您应该详细的说明在哪种OPC规范下,贵公司的组态软件如何设置? 比如OPC1.0规范,2.0规范,AE规范,HDA规范,DA3.0等,相信大家都是只对某种熟悉,而不可能全部都熟悉。就如您说的旧的没有支持,您不说谁知道是AE规范的呢? 相对而言,支持DA的服务器是最多的。 按照您的说法,即时您二十参加工作,也有50岁了,是个前辈。期待前辈解答。

网友A:
TO TCS 另外一个问题:
个人觉得工控大亨的某些论点与我的理解一致。
组态软件的核心应该是实时数据库,所有的功能都应该是围绕实时数据库来扩展的。
大亨的年龄未必有50岁,不要把大亨喊老了。 另外一个:支持您的网络营销,但是做好一个网商非常困难,除了您个人的努力,还有公司的营销策略也是很重要的,您可以看一下,大的组态软件都有自己的网站,在工控网上面都有论坛。

楼主:
TO 工控帮
我看阁下也了不少关于OPC的文章,甚至是书本,难道阁下仍然不知道OPC带给我们的根本好处吗?

楼主:
To: 工控大亨
工控帮说你做网络营销,赶快收敛一下你的行为,不要发太多紫金桥的信息!!

网友B:
To:tcs
晕,好像工控帮是说XXX吧!!我所提到关于Realinfo的一些简单信息都是事实上的一些东西。个人觉得OPC的几种接口里面,除了DA外,其他像历史数据接口,安全访问接口等都不是很常用,如AE,明明知道自己报警了,还要问别人我是否报警了,很多情况没必要。另外可能tcs和其他国内技术人员思维模式不太一样。
----------------------------------------------
工控帮:
TO TCS
……
  另外一个:支持您的网络营销,但是做好一个网商非常困难,除了您个人的努力,还有公司的营销策略也是很重要的,您可以看一下,大的组态软件都有自己的网站,在工控网上面都有论坛。
-------------------------------------
好好看看,是在说你吧

网友A:
封贴,不再口水。
OPC并非一个非常好的协议体系,不多说了。或许新的基于TCP的会好一些。基于DCOM的东西,不多说了。至于我的OPC的文章,是工作积累,个人并不十分认可OPC技术。
大亨也不要再顶此帖。 我生在北方,现在住在长江边,我可以讨论我在北方的童年吧。 而《OPC服务器与客户程序开发指南》不过是我工作中的一段时间的积累,现在基本不做这个工作了,用过的东西不见得是最好的。 如果楼主真的要讨论OPC通信速度,从科学的、严禁的角度来讲,应该需要把相关的各个性能指标,使用环境,测试手段都要说明,不要泛泛而谈。

楼主:
To 工控大亨:
工控帮是说我,我不否认,但同时也说是你,因为你也在网上放了比我还多的紫金桥广告,我也替工控帮转告你,不应该在此做网络营销.
此论坛是为交流而设,你现在封口算什么,我们的主题却因为你越来越糊涂.....郁闷

楼主:
To 工控帮
-------------------------------
《OPC服务器与客户程序开发指南》
专业的OPC技术书籍,寻求赞助
---------------------------------
哗!!你能写OPC技术书籍,还搞赞助,居然最后说一阁下并不认同OPC技术,那么,阁下所谓的专业的OPC技术书籍,目的何在,难道是纯个人乐趣还是在此妖言惑众...

楼主:
To 工控帮

--------------------------
大亨也不要再顶此帖。
---------------------------

大侠,言论自由,为什么要大享收口,我们无限欢迎大享作为中立的身份来此讨论.

网友C:
严重支持TCS,本人觉得OPC技术是未来的方向,我不明白为什么工控帮,大享都能写书的人了,为什么思想还像一般人一样,总是自足与现状,封步不前,中国人为什么落后,也就是因为有太多像你们这样的思想.

网友D:
个人感觉工控帮和工控大亨这两个人说的东西很在点字,至少他们的言论大都很被工控网的用户认同。

楼主:
To: 丽丽.bb
你要明白,这位“工控帮”是得罪人先,然后又语无伦次,有时说OPC好,推荐人家看OPC,例如

《OPC服务器与客户程序开发指南》
专业的OPC技术书籍,寻求赞助!

一时又说:

OPC并非一个非常好的协议体系,不多说了。或许新的基于TCP的会好一些。基于DCOM的东西,不多说了。至于我的OPC的文章,是工作积累,个人并不十分认可OPC技术。

问题是出于他本人。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OPC通信速度”!!

网友E:
对OPC技术的评价,还是尽量客观些吧,OPC的初衷是统一设备访问接口,提高不同厂商产品之间的互操作性,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从最初以DA为首的几个规范标准看,其思想、架构都比较符合工业控制领域数据通信的特点。不过值得商榷的是它的通信基础。这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如果有人在90年代初,甚至80年代就开始制订这个标准,而不是几乎被MS统治一切的90年代中后期,那么我们所采用的可能就是一个基于更成熟、开放的协议(比如TCP/IP)的标准。那样的话,OLE/COM的局限性与不足就不会对OPC标准产生负面影响。实际上,OPC基金会这两年力推的OPC UA架构,可以被认为是对之前标准的一个反思。至于这期间推出的DX、CPX等,感觉是为了定标准而定标准,已脱离了实际。

所以说,OPC还是一个发展中的技术,远谈不上成熟,将来走向何处,也应冷静看待。前面有几位精通OPC的朋友,对OPC有看法,个人认为并不矛盾,正因为了解,所以知其不足。至于可能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评价,无论是吹捧还是贬低,都是不可取的。

网友E:
回归主题,讨论OPC的通信速度。DCOM底层基于TCP/IP协议,经过proxy/stub的列集/散集,与纯粹建立在TCP/IP协议上的通讯程序比起来,时间消耗肯定是有的。当然了,通常情况下,这点滞后我们是感觉不到的,对于时间精度一般为秒级,至多百毫秒级的应用来说,性能方面OPC完全能够胜任。(OPC基金会早在98年就弄了一个whitepaper出来阐述OPC的效率、吞吐量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至于楼主所说的OPC速度,我想确切地说是HMI/SCADA等应用软件对OPC服务器的访问效率问题。GEN32这个软件完全基于OPC,在OPC的连接效率优化处理方面,肯定有独到之处,至少从表面看,它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实时数据服务器,OPC数据采集后直接在HMI软件进程内处理。但这并不能确定GEN32内部有没有建立一个“内存”数据库,其实从软件设计角度看,应该有。但关键是,这不是影响效率的决定性因素。就像OPC在COM那里的消耗不影响OPC的通信速度一样。

对于GENESIS32, 我从6.1版本就接触过,从纯粹的软件角度看,是个很不错的产品。软件技术方面甚至强于Intouch、IFIX等。(DCS系统软件技术里我推崇DeltaV)

网友F:
我认为GENESIS32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软件, 应用方便,便于组态、维护及管理,同时系统稳定性好。

网友G:
opc一般的通讯速度是多少?百毫秒?有个具体的数据么?比如我有5000个变量,一次性传要多少时间?吞吐量是多少呢?还有效率?各位高手,我比较喜欢opc,至少是以后发展的方向。。。。。。

楼主:
To: 周乐天

楼上kking提过:

“OPC基金会早在98年就弄了一个whitepaper出来阐述OPC的效率、吞吐量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您可以到OPC基金会网站看看!

楼主(2007-11-27):
to: 李忠金 版主
请您发表一些意见!OPC的速度跟其他IO Driver的比较,平均来说是否差不多?好一点?还是慢?谢谢!

网友H:
以后的发展方向应是OPC UA,而不是DA

楼主:
To:邓志群
你说得对,UA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您是否知道目前有哪些监控软件支持UA Client?

楼主:
To: 李忠金 版主

你到哪里去了?请发表一些意见!!

网友I:
我同意楼主的意见,OPC的速度设计是很快速度的,哪些工程师用过,确得OPC慢,可以说出来交流,交流!

楼主:
To: 李忠金 版主
李忠金 版主失踪了,怎么不回问题啊!

网友J:
to:tcs
Kepware OPC服务器的通讯速度很快,是因您做了测试,也希望更多的
用户自己亲自去测试,真实地去感受一下.

网友K:
opc总的来说,肯定要比较慢,就如同高级语言编的程序运行起来怎么也不会比用汇编语言直接编的运行更快一样,但就如高级语言比汇编更容易学习一样,opc可以使使用者不必接触底层的通讯协议就可通讯,这就是opc的优势。

楼主(2007-12-27):
To: 通讯网 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我们的话题是说“同一个OPC Server”连接到组态王、力控、InTouch、 iFix、Citect、WinCC等等非OPC核心的软件是比GENESIS32基于OPC为核心 (OPC-To-The-Core)的软件是慢的,理由是这些软件都必须把OPC Server的标签,一个一个连接到自己的标签库中,所以这些软件如果连接OPC Server的时候,肯定是慢。
这个是Kepware的变量:Tag_1 这个是在它们的标签数据库中建立的点,叫Motor_Fault KEPware.KEPServerEx.V4\Channel_1.Device_1.Tag_1 因为(WinCC、组态王、InTouch、Citect、力控等等)它们不是OPC核心软件,不可能测试出来。 GENESIS32本身有一个功能叫DataWorX,它可以建立变量点,功能跟它们建立标签数据库一样,但是我们一般是不须要用它的,为了模仿其他软件的标签数据库,我们就在DataWorX中建立标签点,效果是一样的。如下面的图:
我们就在GENESIS32在连接了两个点叫(A)和(B), (A) 是直接读Kepware OPC Server的点“Tag_1" (ICONICS.Simulator.1\SimulatePLC.OUTPUTS.FLOAT) (B) 是通过DataWorX间接读Kepware OPC Server的点“Tag_1” ICONICS.DataWorX32.8\ICONICS.Simulator.1\SimulatePLC.OUTPUTS.FLOAT 我们可以看到,它先读DataWorX(ICONICS.DataWorX32.8) 然后再读OPC点(ICONICS.Simulator.1\SimulatePLC.OUTPUTS.FLOAT) 我在图中更改数值,我们会看到(A)的刷新速度比(B)快,我们测试只是一个点,如果系统有几百点或者上千点的时候,效果会更明显!
总结:非OPC核心的监控软件(例如:InTouch、iFix、Citect、TracMode、WebAccess、紫金桥、组态王、力空、杰空、易控、世纪星、开物…等等)肯定比OPC核心的监控软件(例如:GENESIS32“创世纪32”)连接OPC Server是慢的。 由于国内的用户过去使用的监控软件都是非OPC核心的软件,所以一直感觉OPC的速度慢,希望通过这次讨论和证实,大家知道问题是在于那些软件(inTouch、iFix、Citect、TracMode、紫金桥、组态王、力空、杰空、易控、世纪星、开物…等等)是非OPC核心的原因!!!!

楼主:
To: kking

请您发表一些意见,我的结论是否对?

楼主:
kking 您发表一些意见

网友L:
正想研究opc,
说起速度,
大家比较一下:
三菱、西门子等pcl都有一个通信动态库,也有opc server
如果我用vc等语言编写程序,这两个方法,那个快些呢

网友L:
如果我通过以太网一次访问opc上的1000WORD,要多长时间呢

楼主:
这个问题可能要kking来解答了!但是不同的硬件的通信速度有不同,例如RS232(9600bps)跟用Ethernet 的OPC速度又不同,是没有一个标准。

网友M(2008-02-03):
加了中间点是要慢点,但我想也不会慢的离谱。
一般来说如果是轮询方式监控数据的话扫描周期一般100ms/每数据。计算机的处理速度远高于这个。
所以我觉得速度的瓶颈在于与现场硬件的io,而不是计算机的软件opc什么的。opc充其量也就是驱动程序的封装而已,是个纯软件东西。如果有速度问题,不应该先考虑是否opc出问题。

网友M:
我也准备做一个以opc为核心的scada系统。

网友E:
tcs,你的结论有一定道理,所谓“非OPC核心”组态软件的滞后在理论上是肯定存在的。
但在实际应用中,如果那些“非OPC核心”的组态软件的实现机制是在接收到OPC数据变化消息后,更新它们的实时数据库,然后立即转发给GUI部分的话,那么这个滞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但如果只是更新实时数据库缓冲区,而GUI部分是靠另一套机制定期读取缓冲区并更新的话,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较明显的滞后。至于目前流行的组态软件在这方面具体的表现到底如何,我没有实际测试比较过,但印象中我接触过的并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不过,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滞后是否严重?个人认为对于大多数的过程控制来说,1秒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E:
to harry_qj:
“如果我通过以太网一次访问opc上的1000WORD,要多长时间呢”
这个要看你如何定义“访问”了。按通常的理解,应该是“OPC客户端订阅1000个WORD型的数据”时的数据传输时间吧?正常情况下,OPC服务器对客户端回调,传1000个数据时,应该把这些数据放到一个数组里,调用一次 OnDataChange 即可,耗时是非常短的。

但如果是同步读,并且声明了从设备读的话,当设备I/O速度不高时,就会很慢了,不过这个和OPC没关系。

楼主:
To: kking
我在春节到了台湾,跟一个专门开发OPC的老总谈过 OPC的通信速度问题,他的经验跟我碰到的一样,大部分用户对OPC的 评价是感觉慢的原因是他们都是用非OPC核心的软件来连接OPC。
看起来“创世纪32“的软件是跟OPC搭配最好和通信速度最快的 工控软件了!可以说是第一家OPC核心的监控软件!不错!看起来这 个公司选择是对的,因为OPC越来越多人使用,我看其他的监控软件 也要朝这个方向来走!

网友K:
一套多少钱?正好有一个项目在谈。

楼主:
To:myopc , kking 我今天去看了一个用户,他们是用iFix3.5,连接了KepwareOPC, 点数大概是3000点,刷新的速度最慢是3秒。所以客户也说OPC是慢, 但是我用GEN32连接了一个系统,直接连OPC,速度很快,用Load Display方法,刷新速度约一秒,如果用Pop up Window办法,几乎是 没有延时。

楼主:
To: 通讯网
我知道GEN32的价钱跟国产软件差不多,他们在工控网站有联系电邮。
http://www.gongkong.com/company/include/19392.asp?companyid=19392

网友N:
听的不太懂,呵呵

网友N(2008-06-05):
但是我试过Rslinx OPC server,5000个TAG大约1s左右

网友O(2008-07-24):
瓶颈在IO

如果情况真像TCS说的那样 那国产的这些声称支持OPC的软件 要改进了

比较 通讯速度有时候很重要

网友P:
我现在正用VB通过S7-200的OPC编写软件,发现通过OPC存取PLC内的数据极慢,苦恼中.有哪位大侠指导一下该如何提高速度?感谢了!

楼主:
RSLIN OPC server 是好东西!

网友Q:
OPC不慢,瓶颈在I/O上, 至于用Ifix读kepware3000个点用3秒,而用GEN32只需要1秒,假如你的测试结果是真实的(有可能没有针对ifix对当前方案进行优化),我猜可能是这样,ifix是把3000个点都读到PDB里了,而GEN32可以将当前页面数据注册为一个group,直接刷新组数据,如果用异步或同步cache方式读的话,肯定会小于1秒,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光为了显示,而是要监控所有数据的报警限,不知道怎样高性能实现,另外我还想知道假如当前页面有很多个的不同OPC Server的数据,效果会怎样

网友R:
争论这个速度问题似乎没有太大意义,更多的时候,方便和稳定的需要大大超过速度。每个技术都有其成熟应用的场合,如果你觉得一个技术对当前的应用比较勉强,比较好的方法仍然是换一种解决方案。

网友S:
支持 DoubleCao

我在项目中,也碰到实时性高的场合,OPC读取速度不够快的问题。应该是硬件瓶颈造成的。

楼主:
楼上的 阿挺, 可不可以把你的经验给大家介绍分享!

网友S:
后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嘛,也就将就着用了.

我那个主要就是实时显示一些数据,并不涉及控制,所以没什么影响.

网友T(2009-06-12):
难道组态王之类的非核心的 监控软件 OPC速度 没有办法改变了? 我现在做一个用的组态网 连 Omron 的OPC 监控来看 从OPC 到 组态王上刷新要3-4秒的延时,话说我的变量都是字符串 建了200多个 16个字的字符串变量,有没有更好的优化之类的办法, 要是不行的话 只能换 组态了

楼主:
用GEN32吧!GEN32是OPC核心软件,应该会有很快的响应速度!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