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上位机系统几点问题

楼主(2007-10-28):
   我们公司有套WINCC 5.0监控平台,做的项目是服务器形式,2台服务器在以太网中冗于,现在想改为服务器-客户端形式,我想请教各位,我们想增加2台客户端PC,需要购买客户端授权几套,旧的服务器授权能继续使用吗?
   如果再够买一台电脑作为备用服务器,当服务器坏时可即使补上保证生产,你认为这样做是否有必要,如果增加的话需要购买新的服务器授权吗?
谢谢~~~~~~

网友A:
需要2套授权,只需要最小点数的运行授权即可。
如果增加的话需要购买授权。

楼主:
那么就是说将原本的多服务器系统项目删除,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服务器-客户端项目。能直接利用原有多服务器项目中的一些文件吗?整个项目重做似乎太麻烦

楼主:
客户端装最小点的授权?与PLC的点数有关吗?我的服务器的点数能够满足通讯编程等需要,客户端的话只需要能读取服务器数据就可以了,在我们新的项目里使用PCS7做的客户端用了两、三个授权文件,WINCC6.0的话需要几个授权文件,请高手指点!!!!如果您知道价格的话希望能一起告诉我,谢谢

网友B:
麻烦,组态要重新做才行,当然也可以利用原来项目里的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