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ATV31的最高只能输出240V吗?

楼主(2007-10-28):
单相ATV31的最高只能输出240V吗?电机是普通异步电机0.75KW的,如果只能输出240V的话那转速可能达不到1440RPM了.
不知道有没有单相的输出能达到380V的ATV31

网友A:
换别的牌子的变频器. ATV31很垃圾的.

用三菱的吧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端的电压永远小于等于输入端的电压,单相220V的变频器不可能输出380V,施耐德变频器的确非常差

网友C:
一直在用,也没见你们说的那么容易坏啊
到是偶尔用到别的变频器,虽然用的少,但是总还遇到出问题的,也不知道你们真正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跟你们说的一样,别自己卖什么牌子就非要说别的牌子的不好,
备注:我们只是使用,不是代理

网友D:
一般说某个东西烂的话不如说自己的人烂!因为你不了解它就感觉到它烂!

网友:
施耐德坏的最多为报INF(内部故障),他们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E(2007-11-27):
我一直在用31和71,用到现在感觉还可以啊,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差啊。要是那样的话,早就换用别的牌子了。至于你说的这种情况那真是没有办法了,我不知道别的变频器可不可以,单相31的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F:
楼上的几位不能乱下定义,根据我使用的经验看,施耐德的变频器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新推出的71 、61 ,31也很棒。

网友F:
“单相的输出能达到380V”----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变频器只有改变频率的功能,没有升压的功能。它不是变压器。

网友G:
朋友给你说个方法,加个220V-380V变压器然后把变频输入缺相屏蔽就可以了,这是维修变频常用的办法。

网友H(2008-03-22):
变频器是改变频率的,变压器才是变压的,朋友,你自己要搞清楚撒。这么严重的概念都搞错了,怎么可能实现呢

网友H:
现在知道了不撒,兄弟,

网友H:
 广州通济: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28 20:18:00
    换别的牌子的变频器. ATV31很垃圾的.

用三菱的吧

鸟垃圾,你知道个什么,鸟人,

网友H:
垃圾鸟人,连概念都没有搞清楚,还在这里瞎诌,靠

最见不管你这样的垃圾鸟样

网友I:
所有产品、所有品牌都经营的单位肯定不是什么好鸟,就象楼上!

楼主:
LS的LS估计是贸易公司

网友J:
可以输出更大的频率但是不能输出更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