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支持G代码编程的PCI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7-10-28):
两轴或四轴的,支持G代码编程 进口的。大概在什么价位
有类似的国产卡吗

网友A:
进口的,PMAC 好象支持 G 指令,其它的,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了。

网友B:
根据运控卡指令体系,自己做个G指令解释翻译应该不是太难。

网友C:
运控卡比较通用,你的任务要专用,自己写G代码解释程序可能更合用。

楼主:
主要是没有写G代码的经验 需要掌握些什么基础知识.一般都是用什么软件来写的

网友B:
一般用C,所需知识就是对G代码和运控指令的理解。

网友D:
PMAC的。印象中好像PARKER的运动控制卡也支持G代码

网友E:
PMAC也不是直接支持G代码的,好像有个小软件才行的。GALIL也是一样的。

网友F:
我们公司就是做国产的,如果你要,价格优惠给你,有需要联系我
   xmh841020@163.com

网友G:
自己做编译太麻烦了,我以前做过~并写了一篇论文
PMAC可以
国产的好像也有,但记不清什么产家了

网友H(2009-08-07):
pMAC的卡自持G代码的。他自己有个G代码的解释程序,所以直接支持G代码!

网友I:
国产的话,固高也是支持的。但是得自己做G代码的编译器。PCB雕刻机应该是典型应用。目前打算开发一PCB雕刻机的系统。

网友J:
我们碰到做专用系统的客户都是自己做的G代码编译,因为每个客户做的系统都不一样,标准G代码那么多,有些用有些不用的,所以客户就自己选择一些需要的来编译解释一下。本人是固高上海办的。

网友A:
“国产的话,固高也是支持的。但是得自己做G代码的编译器。”

用户自己做编译器也算支持的话,想找个不支持的,也比较有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