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电磁流量计

楼主(2007-10-28):
大家好 我是一个新手仪表维护人员 我想问一下横河的电磁流量计想要改量范 如何用HART375手操器连接通讯  请各位好心的师傅告诉我好吗?

网友A:
这个 ……这个……我手头没有375,也背不出来,很抱歉阿

网友B:
你没有BT200吗

网友B:
横河的仪表一般都用BT200通讯.我用过很多横河仪表都是用的BT200.实在没有也可以用面板操作的.

楼主:
以前的横河都是BT200的通讯协议 可是我们单位这次定的都是HART协议 同事们都说的是在信号线的正极或者负极一端加上250欧姆的电阻 然后再将HART375手操器挂在电阻的的两端就可以通讯 可是后面我试的时候就是通讯不上 但同事们说的就是这样通讯 以前他们都是这样通讯上的 所以我很纳闷 在此请教各位同仁 如果有知道的请告诉我 谢谢

网友C:
把全面的型号拿来

网友B:
你把250欧姆的电阻两头接正负极,再将HART375手操器挂在正负极上试试看.顺便在问一下流量计的输出接到哪里.如果DCS卡件上就不要用250欧姆的电阻,但是要注意有源和无源.电磁流量计应该是无源的.

网友B:
你有联系方式吗?我可以告诉你怎么用.

楼主(2007-12-16):
不好意思 近来很忙 没时间来上网 谢谢上面个位的指导 我的QQ是119614648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教导 谢谢

网友D:
将250欧姆电阻串入回路,用手操器正负极测电阻两端

网友E:
楼上的接法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