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转速

楼主(2007-10-28):
我计算电机转速的思路是这样的:
先将产生一个脉冲信号的时间检测出来,假设为t,而一个脉冲就相当于齿轮转过了一个齿(齿轮总的齿数为m),则电机的即时转速就为n=(1/t)/m.现在关键问题是检测t,而我所用的采集卡采出来的脉冲信号的数值为-3500左右,小弟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老大,我F了U!

是一圈发了多少个脉冲!
转速是一分钟转了多少圈!

就是这样简单

网友B(2008-01-11):
请教谁做过用接近开关配二次仪表测转速

网友C:
轉速 n (轉/秒) = 總脈衝數 / m 齒數 / 量測時間(秒)

例:
齒數為 10, 花了 60 秒量測, 取得 6000 個脈衝數,
則轉速 n = 6000 / 10 / 60 = 10 (轉/秒) = 每秒 10 轉

脈衝數, 一般可用 Timer/Counter 卡來計數.
TMC-10, ISA Bus Timer/Counter Card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_2007.asp?pd_code=E02060TMC10
PCI-TMC12A,PCI Bus Timer/Counter Card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_2007.asp?pd_code=E01060PCITMC12A

讀到負數值, 可能是您將無號數 (WORD, unsigned short) 誤用為有號數 (signed short).

网友D:
不管是用接近开关还是用编码器等,转速都是一样的,就是单位时间通过的脉冲数

网友E:
通过脉冲计算转速一般有两种方法:T法和M法(也有两种混合用的TM法)
T法是数脉宽,适用于低速情况
M法是数脉冲个数,适用于高速情况
方向通过AB两相来判断

编码器转一圈能发出多少个脉冲是固定的,就是它的线数,如5000线、8192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