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烘缸这种大惯量负载

楼主(2007-10-28):
请问烘缸这种大惯量负载 起动是电流大 电机抖动起不了 怎么回事啊  启动后运行正常 ABB550变频器

网友A:
是的,这种大惯量的负载启动是比较费劲,而且启动完毕后,往往电流不是很大。
一,增加电机容量

二,磨合期时,建议刮刀抬起启动

三,适当调整比例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