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楼主(2007-10-28):
以前对地线的了解只是一种相当于零线或者只是一种保护作用.
有一次因为地线控制柜的地线问题导致的直流电机不受PLC控制了.
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交流一下

网友A:
接地线的本质是一种等电位连接!

网友B:
你是不是把PLC的COM接地.

网友C:
大的很
不可忽视
特别是高压
自动化强的高性能设备

网友D:
学名地线,土名保命线。你说作用有多大就是多大!

网友E:
很重要的,一定要注意呀

网友F:
我问下啊
强大的地线和弱电的地线可以共接吗?

网友G:
的确如此啊,比想象的重要啊

网友H:
强点地/弱点地、模拟地/数字地不能共用(串联接地);原则上必须单独接地。N年以前我在国营单位上班时,因为安装人员把强电地和数字地共用,导致800T进口压砖机的控制屏烧毁!直接经济损失5W元,间接经济损失超过10W元。

网友I:
地线是对设备安全及人身安全进行保护  而弱点的零线是经过变压器降压直接经过回路回变压器 不需要接地 特别是PLC等自动化程度高的设备

网友J: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电机绝缘不好.

网友K:
关键时候,可以保护生命。平常时候,看不出来。有些时候,接上地线,干饶倒出来了。一台安川伺服,老是出现转速不稳定,后来把地线拆除,好了。

网友L:
很重要的啊,人命关天啊

网友M:
抗干扰,抗辐射,安全等等都靠她了,重要!!!!!!!!

网友N:
安全第一,地线接牢
电工入门http://chenchuai.zj.com/

网友O:
比相线还重要.

网友P:
群46938398电气技术联盟中心多多交流!

网友Q:
接地可分为:设备接待、系统接地,等电位接地等,各自的用处不同,以上的问题应该是系统接地,如果PLC系统接地没接好的话,是可以导致系统信号混乱,甚至“自动”起/停或数据不准确等问题!

楼主:
我们开始的时候从外面接了一个接地线,开始也不行,后来将动力电与变压器的接地线接在一起,好了

网友R:
接地给接天大,想想吧,比天还大呢,你说重要不重要?

网友F:
看来强弱要分开接才对了,谢谢楼上的朋友门

网友A:
关于各种接地的“共地”问题:
1、在同一个空间的设备的各种接地必须最终接到一个接地极上去;
2、在同一个空间的设备的各种接地不允许最终接到多个接地极上去;
3、原理是,多个接地极之间存在电位差,即存在电压,特别是当某个电极处于保护时,这个电压就会在多个接地极之间毁坏设备,对人造成电击危险!

网友A:
“强弱要分开接才对”

1、要有一个合格的接地极;
2、强、弱都要单独(而不是串联)接到一个接地极上去!

网友S(2013-04-02):
引用 网友A:
“强弱要分开接才对”1、要有一个合格的接地极;2、强、...

网友T(2014-03-19):
清楚地线的作用了,我的房子是05年的,查看插座有接地线,不知道真的接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