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重启组态,从站下的设备会停掉

楼主(2007-10-28):
上位机用MCGS, 为什么上位机关掉在重启,S7-200下的设备会停掉,300下则不会,组态里为了实验所有的策略之类的都删了 ,只留几个必要的点实验用 ,

网友A:
应该不会吧,是不是MCGS给了PLC什么控制信号

网友B(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