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PLC能接多少个扩展模块?

楼主(2007-10-29):
DVP PLC最多能扩展多少个特殊模块【  】
   a 6         b 7          c 8         d 9

楼主:
 分别为哪8个模块呀?

网友A:
你是问可以借多少个(数量)还是问可以连接哪些模块??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具体可以扩展那些模块?

网友B:
可以扩展的很多,模拟量,开关量,温度。高速输入。输出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