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伺服问题

楼主(2007-10-29):
螺距为2MM,精度为0.1,该选择什么样的步进电机及驱动器,,伺服电机的定位精度和什么有关?急呀!

网友A:
楼主的精度要求比较低,如果考虑成本用步进好了,精度绰绰有余

网友B:
就这个精度要求而言,通常的步进与伺服都没有问题。

影响伺服定位精度的,主要是分辨率与负载机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