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

楼主(2007-10-29):
请问ALE是什么意思?如何应用?在那能找到资料?和OLE、DDE有什么区别?
急,在线等。

网友A:
找一个51单片机的芯片资料你就知道了,ale是其中的一个管脚,具体怎么用看了芯片资料就知道了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在编程接口里是不是有一个ALE呀?

网友A:
不好意思,呵呵。你用的是java还是net,是有ale这个中间件,为分布式数据交换提供了可靠安全的通讯机制。你打算连SAP和非SAP

网友A:
我刚才还郁闷怎么搞出了硬件管脚来呢,同名。呵呵

楼主:
net,我都不懂呀,什么SAP?
新手呀

网友A:
一般用ale在两个SAP和SAP之间做整合用的。是一种中间件。具体的只能找一些资料自己学习了。

楼主:
我没有找到这个资料,能发给我一分吗?
ty94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