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用的电缆、屏蔽电缆及工业通讯电缆各自的区别

楼主(2007-10-29):
请教:传感器用的电缆、屏蔽电缆及工业通讯电缆各自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狭义的传感器还是包括变送器?如果包括,那么一般使用计算机通讯电缆,普通型用于干扰不太严重的场合,屏蔽电缆用于搞干扰,工业通讯我不太清楚,也许是包括控制电缆、计算机通讯电缆、双绞线这类的吧,人个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
请教:传感器和变送器的电缆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没有区别!
当然,你想有区别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