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涡轮流量计的低频脉冲信号模拟量转换

楼主(2007-10-29):
 目前我们在做气体涡轮流量计,主要是用在天然气计量上的。气体涡轮流量计作为一次表,只能显示工况下的天然气体积量,如果要实现贸易计量,肯定要电子装置把工况体积量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体积量,这就需要一个二次仪表来进行转换( 转换原理为伯努利方程)。
    一般情况下,都是一次表(气体涡轮流量计)通过低频输出脉冲数给二次表(我们都叫体积修正仪)来表示体积量的。如口径50mm的:10个脉冲代表1m3的天然气;
      口径80、100、150mm的涡轮流量计:1个脉冲代表1m3的天然气;
      口径200mm以上的涡轮流量计:1个脉冲代表10m3的天然气;
      上面这些规定都是标准定义的,无法改变。
     这样情况下,例如,对于DN200的表,量程范围为80m3/h-1600m3/h(工况、量程比为1:20)。1个脉冲代表10m3的天然气,那么这样最小流量下一个小时才8个脉冲,脉冲频率近似为0.002Hz。
     要求:1、对于这么低的频率,如何针对瞬时流量进行转换并显示?
           2、有客户要求,要求4-20mA输出,如何才能比较准确的输出这个模拟量?(模拟量信号显示的为瞬时流量,有些场合还要求有比较高的实时性)
     目前我们这边计算瞬时流量的方法主要有:
       1、采集5或10分钟时间内的脉冲系数,每30秒刷新一次:
          这种情况对于上面200mm口径的表来说,如果5分钟内没有脉冲,那么瞬时流量为0;如果5分钟内有1个脉冲,那么瞬时流量为120m3/h;;如果5分钟内有2个脉冲,那么瞬时流量为240m3/h;;如果5分钟内有3个脉冲,那么瞬时流量为360m3/h,其它类似。这样显示的瞬时流量始终是120的整数倍,很明显这样的数据不能让我们满意。
       2、采集相邻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来确定瞬时流量:
          这种方法比较复杂,且如果脉冲发生干扰时不是很好屏蔽。还可能好几分钟瞬时流量都没有变化。如果加适当的阻尼的话,也会产生明显的滞后。
     我在考虑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方法,根据前面几个脉冲,对这几个脉冲的时间间隔进行处理、建模,从而实现对下一个脉冲即将到来的时间进行预判。可以比较实时的显示瞬时量?以前在学校好像学过类似的控制知识,隐约中好像可以实现这种功能,但由于长时间不接触,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概念了!
    请强人给出指导,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