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压供水工频变频切换问题

楼主(2007-10-29):
请教清心:
    我准备用45kw英威腾变频器控制两台45kw水泵以实现恒压供水,不知从工频切换到变频时变频器会不会有异常情况发生,因为此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害怕变频器承受不了!

网友A:
不会的,电机在什么状态下才会发电呢,没达到同步转速是不会发电的,你的担心是多余的,控制回路做好就行了

网友B:
只做过变频到工频的切换,没做过工频到变频的切换.楼主,在什么情况下要工频切换到变频?

楼主:
多泵供水,用水量小时有泵从工频切换到变频!

网友C:
哦?
从工频切换到变频还有问题?

网友B:
在多泵供水时总有一台泵为变频控制,这样利于调节,没必要工频到变频切换啊.

网友D:
简单点,固定变频泵,工频泵采用软启动.成本相差不多..系统可靠性要好很多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特别是平和的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E:
用变频器对两台45KW的水泵直接进行变频循环控制是没有问题的,考虑到切换时可能产生的冲击电流,这样直接切换的控制方式不建议在75KW以上的机器上使用,否则容易引起烧接触器故障。

网友F:
建议将转速追踪功能开启,因为工频切到变频的时候,很有可能其某一时刻的转速会超过变频给出的转速而造成电机向变频器反馈电能引起炸机

网友G(2007-12-18):
   在多泵供水时总有一台泵为变频控制,这样利于调节,没必要工频到变频切换啊.

参考一下这个说的有道理

网友H:
只做过变频到工频
没做过工频到变频 的

网友I:
支持楼上的,都是用变频切工频的.楼主可以试试看效果

网友J:
如果真要切换的话,就直接停下来,在变频启动就可以了,不用弄的那么麻烦,反正耶不用很多时间,不过我从没做过工频切到变频的

网友K:
如果是同一管网。有恒压控制器。可以自由切换。压力保持不变。价格也不贵,

网友L:
没见过工频到变频的

网友M(2008-03-22):
常见的多泵恒压供水,有固定变频泵加软起的方式,也有变频循环切换的方式,变频循环切换时也是始终有一台变频泵在工作,退出的始终是工频泵。因此变频切换到工频是最常用的,但是在某些场合,确实需要工频切换到变频来实现软停机。“建议将转速追踪功能开启,因为工频切到变频的时候,很有可能其某一时刻的转速会超过变频给出的转速而造成电机向变频器反馈电能引起炸机”很有道理。

网友N:
  多泵供水

网友O(2009-07-20):
        基于节能或工况变化的要求,经常发生须将处于运行状态的电动机由变频电源供电切换到工频电源供电;反之不可行,变频调速器不能承受切换冲击,仔细想想那意味着断开工频电源的电动机变成发电机直接往变频器输出端接,如果此时“发电机”电压高于变频器输出电压那会是什么情况呢?本人比较同意12楼所说。现在恒压供水的关键问题是变频电源供电能够无扰动切换到工频电源

网友P:
如果十多台泵供水,应该切掉工频泵,用变频泵调整系统压力。
变频切工频应该当心切换时间的设定。

网友Q:
我公司可以无图纸说明书、芯片极维修电路板、变频器、伺服、人机介面、PLC等工控产设备。详情请登录www.yuexingk.com

网友O:
回复内容:同意楼上的,切换时间设定很关键的。"SID-2AM交流电动机双向电源切换控制器",有很完善的切换时间设置功能。
对:袁泉 关于
如果十多台泵供水,应该切掉工频泵,用变频泵调整系统压力。
变频切工频应该当心切换时间的设定。
内容的回复: